香版:STM32枚举成鼠标,键盘和触摸屏,host发SET_REPORT后stall p

楼主(2013-10-22):
请教下各位,先谢谢了。。如图的设备,

我把STM32-2枚举成鼠标,键盘和触摸屏,这3个功能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
如果按笔记本电脑的大写键,或NUM LOCK等按键时,,host发SET_REPORT后用bus hound监测发现
stall pid了,而不是正确的值,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这是错误的状态: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16) USB Composite Device
            (19)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0)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1)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2) HID-compliant mouse
            (23) HID Keyboard Device
            (24) HID-compliant mouse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USTS  USB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0.0  CTL    21 09 01 02  01 00 02 00  SET REPORT               1.1.0(24)
  20.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1.2.0

/********下面是正确的,即笔记本电外接一个USB键盘,通过BUS hound键盘这个USB,然后按笔记本自己的大小写键的数据********/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25) USB Composite Device
            (26)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7)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8) HID Keyboard Device
            (29) HID-compliant device
            (30) 符合 HID 标准的用户控制设备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OUT   Data out transfer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6.0  CTL    21 09 00 02  00 00 01 00  SET REPORT               1.1.0
  26.0  OUT    01                        .                        1.2.0
  26.0  CTL    21 09 00 02  00 00 01 00  SET REPORT               2.1.0
  26.0  OUT    00                        .                        2.2.0

网友A(2014-12-16):
求共享,键盘鼠标复合设备方法!我使用圈圈的方法,现实了设备的识别但是无法输入!

网友B:
玩的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