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问题,STM32读取IO状态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3-10-22):
是这样的,有一个频率为7M(周期应该就是0.1us左右)左右的方波,用于控制读取IO的时序。

需要在上述方波的每个周期内去读取某个IO的状态。
我是想这样,用中断检测到方波的上升沿,然后立刻去读IO的状态,这是一次完整的读取过程;然后下一次中断就是下一个读取周期。
现在问题是,整个读取的速度不知道够不够快。0.1us内要完成从检测到上升沿到该周期内完成IO的读取。如果期间还有些代码,比如判断、移位等。。。

我之前好像发现控制IO的状态不是非常快。

网友A:
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中断的响应时间就要 12个周期以上.根本就来不及响应 7MHz 方波.
不过借用外设的功能, 我想还是能够实现的. 比如通过定时器外部输入触发 DMA 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中断的响应时间就要 12个周期以上.根本就来不及响应 7MHz 方波.
不过借用外设的功能,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中断的响应时间就要 12个周期以上.根本就来不及响应 7MHz 方波.
不过借用外设的功能,  ...

版主你好,用一般中断的方法对IO进行采样,依你的经验频率在多少是比较有保证的?我觉得好像几百K就压力大了。
还有你说用定时器外部输入触发DMA的方法,能否详细解说一下呢

谢谢!@airwill

网友B:
频率太高,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