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低功耗模块

楼主(2013-10-22):
我抄了一个低功耗模块电路,上面的电感用什么样的电感比较好,我用0603的叠层电感,好像没线绕哪种电感好,但线绕的体积较大,还有这个电感是不是振荡选频的作用的?还有个问题供电给这个模块我用了个LC滤波用了470U电解,100UH电感,还有10U瓷片电容!有没有高手提下意见电感电容多大好,这个滤波电路主要作用!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有原意帮手的请QQ1534246533

网友A:
433MHz的东西,像楼主这样提问的,要么回去埋头看书,1、2年以后再见,要么花钱买。

这东西不是单片机,抄一下就能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Hz的东西,像楼主这样提问的,要么回去埋头看书,1、2年以后再见,要么花钱买。

这东西不是单片机,抄 ...

有什么书能介绍呢?接收是不是分检波,选频,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Hz的东西,像楼主这样提问的,要么回去埋头看书,1、2年以后再见,要么花钱买。

这东西不是单片机,抄 ...

有办法帮我解决一下吗?我想先搞出来再研究时间比较急!

楼主:
有人能分析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英文原版《RF circuit design》、《完整无线设计》(清华英文影印版)、射频芯片的数据手册通读5遍,做到说什么能马上翻到在哪一页,芯片的所有AN资料看一遍,然后才可以动手。

看书起码看完基础元件、调制解调、滤波器、谐振回路、放大器、天线。可以找本地的会搞RF的人帮忙,但是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层电感L1在这里属较低頻率约1MHz以下故用叠层或线绕的0.33uH~1uH大致可行,但必須重調整C3振荡434MHz选频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原版《RF circuit design》、《完整无线设计》(清华英文影印版)、射频芯片的数据手册通读5遍,做到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原版《RF circuit design》、《完整无线设计》(清华英文影印版)、射频芯片的数据手册通读5遍,做到说 ...

是不是全是英文的,我看不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层电感L1在这里属较低頻率约1MHz以下故用叠层或线绕的0.33uH~1uH大致可行,但必須重調整C3振荡434MHz选频 ...

4096是不是整形的作用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是4069,CD4069,一个六非门,楼主不把右边的电路图抓完整,偶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069,CD4069,一个六非门,楼主不把右边的电路图抓完整,偶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啊。 ...

我的是CD4069六非门我也知道,还了解过非门的其中有个作用可以是波形整形的,所以我问问,谢谢你们啊!这个接收电路主要是检波跟自激振荡跟选频这几部分电路组成的吧?

网友A:
我怎么看着这像个发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这像个发射电路呢。

是接收成熟电路来的!

楼主:
这种电路很少人会的,的确是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层电感L1在这里属较低頻率约1MHz以下故用叠层或线绕的0.33uH~1uH大致可行,但必須重調整C3振荡434MHz选频 ...

你好想问问这个电路分几部份组成?

网友C:
高频的东西就是麻烦

网友D:
分立元件部分是个本振+混频电路;4069反相器作为级联放大器使用,1脚为总输入,6脚为总输出。
本振是共基组态。本振频率与天线输入频率不同,输入频率调制本振频率,出现差频,即得到所需的基带信号。调制、基带频率存在于电路的各个部分。基带信号从基极的R3输出(C7对本振信号短路,对基带信号不短路),给4069的1脚,最终从4069的6脚输出方波数字信号。
大致如此。

网友E:
咱的无线功力虽不足3成,也宁可相信是超再生
楼上说的外差电路灵敏度极低,单管电路几乎没有价值
而超再生接收电路灵敏度之高超其百倍,通常单管就可实现良好接收

这一块儿,通信版春阳版主可能更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的无线功力虽不足3成,也宁可相信是超再生
楼上说的外差电路灵敏度极低,单管电路几乎没有价值
而超再生 ...

你也说得对,我们引闪器这个行业没人用超外差的,但超再生的抗干扰差一般用2.4G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立元件部分是个本振+混频电路;4069反相器作为级联放大器使用,1脚为总输入,6脚为总输出。
本振是共基组 ...

兄弟你分析比较到位,你有没有相关资料呢?还有这个电路调哪里能调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功率呢?还有用4069跟用358的电路有什么分别呢?抗干抗跟距离是不是成反比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分析比较到位,你有没有相关资料呢?还有这个电路调哪里能调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功率呢?还有用4069 ...

这是个超再生电路,细说东西就比较多了,我已经很久没接触这些内容了。
电路的灵敏度与偏置和R4、C6时间常数都有关系,网上可以搜到相关资料。
调功率,具体指哪个功率,4069输出的功率,还是其他功率?
4069跟358电路的区别,在能否实现相同的功能上,我没有比较过。
“抗干扰跟距离是不是成反比”,是与干扰源距离的反比关系,还是有其他所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说得对,我们引闪器这个行业没人用超外差的,但超再生的抗干扰差一般用2.4G啦! ...

;P 也不看看电路中哪儿有一点儿“外差”特征,30年不见也不会弄错:P

老衲给你指个方向,业余级@ king5555,专业级@chunya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超再生电路,细说东西就比较多了,我已经很久没接触这些内容了。
电路的灵敏度与偏置和R4、C6时间 ...

功率是整个模块的功率,我听说灵敏度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差!同样是433模块,为什么不匹配呢?是不是频率有误差要调整?

网友D:
楼主还是先把超再生电路的功能、初步原理都看看,有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要深入了解原理并不容易,在我看来是非常复杂、难说清的:动态的偏置、非线性间歇振荡、混频、检波...。

尽管我没有动力深入理解,脑中还是浮现出有关的图像:间歇振荡电路是个动态的负阻网络,净阻Rnet工作区间在无穷增益(Rnet=0)附近移动,增益在随之变化,...。所谓的“高增益来自电路的正反馈”,负阻网络和上述图像就是其合理的解释。看过我“负阻网络线性仿真”内容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楼主(2013-11-21):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先把超再生电路的功能、初步原理都看看,有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要深入了解原理并不容易,在我看 ...

对间歇震荡,我了解过!~得确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