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求助

楼主(2013-10-22):
我想实现一个开关的功能,例如当x>10时,开关导通,否则断开。开关的输入端是5v电平,即实现高低电平的转换功能。我想直接用pin可是失败了(Pin_Write(1))
可以帮助我吗?
谢谢

网友A:
下面这个不好用? 您板子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的?
Pin_Write(0);
if(x>10)
{
Pin_Write(1);
}
else
{
Pin_Writ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