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本人菜鸟 请问什么是四管同步整流电路

楼主(2013-10-22):
(无正文)

楼主:
用四个MOS管组成的电路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LZ说的是用4个MOS代替二极管整流桥吗。。。

网友C: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楼上貌似是搞专业电阻啊~~

楼主:
终于 找到一个了

网友D:
它的好处是不是可以降低内阻?话说,有谁能说下1n4007全波整流时的输出波形?对二极管0.65的导通压降耿耿于怀,在-0.7~+0.7时输出应该为0吧,可用示波器看不到过零时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