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2013-10-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真没有用过

网友B:
hex 是文本文件,
我觉得除了最后一行, 其他的行 (00属性的数据区) 可以简单的连在一起. 不过也没有试过,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其实不合并一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在你烧写程序的时候设置好地址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几个hex文件烧到flash或者rom里面。
如果非要合并的话,手动也可以,只是手动的话有第点麻烦。上网下载一些工具就可以把几个
hex文件合并为一个hex文件.

网友C:
补充一点,个人不太建议你用code bank来做,这样的话 要修改启动文件之类的.如果可以的话 就换一个大一点的flash的mcu来做,这样你就省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