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测量电源纹波(非示波器)

楼主(2013-10-22):
问题:任何直流电源都会有电源纹波,如果我们用一套软硬件系统来加在直流电源末端,如何通过一系列方法得到电源纹波的值。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什么是纹波和纹波的电测解决方法。示波器可以直接看到,如果自己设计的话该怎么来?

网友A:
单片机ADC采集保存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显示出来

网友B:
电容隔直毫伏表伺候!

网友C:
用频谱仪读出的纹波是最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C采集保存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显示出来

我用ADC采到20多mv,用示波器测是100mv,何解?
你能不能先解释下什么是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频谱仪读出的纹波是最准的.

我要在计算机上算出这个值,不用仪器手动测。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隔直毫伏表伺候!

要自己设计硬件。
隔直毫伏表原理何解?请不要抛个话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自己设计硬件。
隔直毫伏表原理何解?请不要抛个话头,谢谢

毫伏表——灵敏的电压表。当然是在规定的频响范围内。
电源纹波——叠加在直流电源电压上的小幅度交流电压。
电容隔直——只取出其交流成分。

网友D(2014-02-28):
ddddddddddddd,正好有用,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