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AN通信相关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10-22):
今天,我在做CAN通信过程中,又一次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提出来,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环境如下:
两台下位机A、B之间进行通信,一台上位机C进行监控,三台设备之间通信CAN连接板之间进行通信。

问题如下:
A、B之间能直接进行通信,可以保证CAN正常。但是,三台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时,我用下位机B发送,A、C应该都能接收,但是实际情况是C接收了,A没反应;但是,通过上位机C给下位机A一个指令,下位机A接收到后返回一条指令,这时,下位机B和上位机C同时能接收到。

我想问:
会不会是因为硬件方面的原因,电阻阻值过120耦就无法实现通信? 但是,并联情况下会超出,串联情况下,刚刚好是120耦,现在无法理解这个原因。

注:上位机C通过串口转CAN进行连接。

网友A:
每个节点都必须设置为normal状态,看下你配置的状态对不对,A可能配置为监听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节点都必须设置为normal状态,看下你配置的状态对不对,A可能配置为监听模式了。 ...

你说的节点指的是哪个?CAN的配置的话,可以保证是对的,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节点指的是哪个?CAN的配置的话,可以保证是对的,没有错误。

我说的节点 就是指你所谓的A、B、C 终端normal状态的设备,监听设备不是节点。

网友A:
“A、C应该都能接收,但是实际情况是C接收了,A没反应”
是否是软件原因,如果CAN H/L波形都OK,那么有可能是A设备将你发的ID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节点 就是指你所谓的A、B、C 终端normal状态的设备,监听设备不是节点。 ...

可以确定是normal, 不然,我用上位机发送给A端,A端应该也无法接收,但是,事实是接收了,且响应后,B羰与上位机都收到了信息。昨天问硬件那边的人,他们也给不出个好的解释,就是说有些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晕呼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应该都能接收,但是实际情况是C接收了,A没反应”
是否是软件原因,如果CAN H/L波形都OK,那么有可能 ...

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做了个实验。去掉上位机C,和A之前进行直接通信,结果,通信正常,有响应数据。现在猜想,是不是上位机接收完后把数据给屏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normal, 不然,我用上位机发送给A端,A端应该也无法接收,但是,事实是接收了,且响应后,B羰 ...

你的响应是指进了接受数据的中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响应是指进了接受数据的中断吧?

我的响应指的是A端接收到请求数据后,发送相应的解析数据给B端,然后,B端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发现数据正常,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做了个实验。去掉上位机C,和A之前进行直接通信,结果,通信正 ...

一般多个设备连接在一起,只要节点大于2个,相互通信肯定没问题的。
刚看了下手册“Termination resistors RCAN_Land RCAN_H(125Ω) are not connected to pin RTL or pin RTH for testing purposes because the minimum load allowed on the CAN bus lines is 500Ωper transceiver”与匹配电阻关系应该不大。你可以保证一个设备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别的设备没有发数据么?个人感觉软件影响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个设备连接在一起,只要节点大于2个,相互通信肯定没问题的。
刚看了下手册“Termination resistor ...

这个可以保证,上位机只是相当于一个检测设备,没有自动发的程序。所以,很纠结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的那份资料,我晚上有时间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启发。

网友A:
“两台下位机A、B之间进行通信,一台上位机C进行监控,三台设备之间通信CAN连接板之间进行通信。”如果C仅仅是监控,那么可以设为lisence监听即可,但是你的C设备还是往总线上发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下位机A、B之间进行通信,一台上位机C进行监控,三台设备之间通信CAN连接板之间进行通信。”如果C仅 ...

C端好像并没有发数据。我再把环境说一遍吧:

A端:接收邮箱:505
           发送邮箱:550
           等待数据接收,(数据接收与发送都是通过中断进行控制)
B端:接收邮箱:550
           发送邮箱:505
           等待数据接收,(数据接收与发送都是通过中断进行控制)
C端:上位机
           可直接发送数据,也可以接收数据,但是接收到数据后,无任何反馈信号产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C端好像并没有发数据。我再把环境说一遍吧:

A端:接收邮箱:505

上位机的接收是中断么,你的CAN速率多少啊?

楼主:
CAN速率是1M,  上位机是一个windows下的软件,通过串口转CAN口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的接收是中断么,你的CAN速率多少啊?

CAN速率是1M,  上位机是一个windows下的软件,通过串口转CAN口进行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速率是1M,  上位机是一个windows下的软件,通过串口转CAN口进行连接。

你用的CAN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建议将上位机接收数据改为中断接收。另外可以将CAN的速率降一降,看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CAN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建议将上位机接收数据改为中断接收。另外可以将CAN的速率降一降,看稳定性如 ...

上位机软件的接收方式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我是采用一个外部工具进行接收的,有空去查下;关于CAN的波特率问题,哎,暂时是无法改动了。谢谢你的回答,你的回答对我的帮助很大。

之前没在意这个问题,最近又有点忙,花些周六周日时间,我来做个测试看看,那边的程序要我自己重新写下,一个CAN应该容易的,估计要花些时间才能回复你了。

这个帖子我先保留着,到时候测试完毕后,再来回复下,测试结果。: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的接收方式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我是采用一个外部工具进行接收的,有空去查下;关于CAN的波特 ...

:lol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保证,上位机只是相当于一个检测设备,没有自动发的程序。所以,很纠结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的那份 ...

资料分享出来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分享出来啦  呵呵

嗯,我最近在忙SD这边的升级,这个问题也是临时遇到的,太囧了

网友C(2014-02-08):
引用 楼主:
嗯,我最近在忙SD这边的升级,这个问题也是临时遇到的,太囧了

楼主,资料分享出来啊!

网友D:
楼主,你用的CAN模块是什么型号啊,是主芯片自带的还是外扩的啊,我最近用SJA1000外扩了两路CAN模块,但是没调通,不知道你用没用过SJA1000这款芯片,如果有相应的代码,麻烦给我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CAN模块是什么型号啊,是主芯片自带的还是外扩的啊,我最近用SJA1000外扩了两路CAN模块,但是 ...

用的是主芯片自带的,不知道,你调试的出的什么问题,能不能说明,SJA1000,没用过,不过看了下,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主芯片自带的,不知道,你调试的出的什么问题,能不能说明,SJA1000,没用过,不过看了下,应该差 ...

void init_SJA1000(void)
{

  //SJA1000 的初始化
   // Uint8 Status;
   // DINT;
    CAN_Loop_Num=0;

    do
    {//  .0=1---reset MODRe,进入复位模式,以便设置相应的寄存器,防止未进入复位模式,重复写入
        SJA_Wr_CMD=RM_BIT|AFM_BIT;
        Wr_SJA1_CMD (SJA_MOD_ADR);
                Wr_SJA2_CMD (SJA_MOD_ADR);
        Read_SJA1_Status (SJA_MOD_ADR);
                CAN_Loop_Num++;

    }
        while((!(SJA1_Status & RM_BIT))&&(CAN_Loop_Num<20));

        delay(100);

    SJA_Wr_CMD=CANMode_BIT|CLKOff_BIT;// CDR.3=1--时钟关闭, .7=0---basic CAN, .7=1---Peli CAN
    Wr_SJA1_CMD (SJA_CDR_ADR);
    Wr_SJA2_CMD (SJA_CDR_ADR);

    SJA_Wr_CMD=0x82;//0x41;//0x03;=2M,BRP+1=3
    Wr_SJA1_CMD (SJA_BTR0_ADR);
    Wr_SJA2_CMD (SJA_BTR0_ADR);

    //tSCL=2 tCLK (32 BRP.5+16 BRP.4+8 BRP.3+4 BRP.2+2 BRP.1+BRP.0+1)
        //BTR0,0~5,BRP;6\7=SJW0\1
        //BTR1,0~3,Tseg1,4~6Tseg2,7=SAM,采样次数=1时,三次
    //Tseg1+1=4,Tseg2+1=3
    SJA_Wr_CMD=0xA3;//0x1C;//0x08;//12M晶振,波特率250Kbps;0x1C;//16M晶振,波特率125Kbps
    Wr_SJA1_CMD (SJA_BTR1_ADR);
    Wr_SJA2_CMD (SJA_BTR1_ADR);

    SJA_Wr_CMD=RIE_BIT;// .0=1--接收中断使能;  .1=0--关闭发送中断使能
    Wr_SJA1_CMD (SJA_IER_ADR);
    Wr_SJA2_CMD (SJA_IER_ADR);

    SJA_Wr_CMD = NormalMode|Tx0PshPull|Tx1Float;//NormalMode|Tx0PullDn|OCPOL1_BIT|Tx1PullUp;// 配置输出控制寄存器
    Wr_SJA1_CMD (SJA_OCR_ADR);
    Wr_SJA2_CMD (SJA_OCR_ADR);

    SJA_Wr_CMD  = RRB_BIT;//释放接收缓冲器
    Wr_SJA1_CMD (SJA_CMR_ADR);
    Wr_SJA2_CMD (SJA_CMR_ADR);

    SJA_Wr_CMD  = 0x11;
    Wr_SJA1_CMD (SJA_ACR0_ADR);
    Wr_SJA2_CMD (SJA_ACR0_ADR);

    SJA_Wr_CMD = 0x22;
    Wr_SJA1_CMD (SJA_ACR1_ADR);
    Wr_SJA2_CMD (SJA_ACR1_ADR);

    SJA_Wr_CMD = 0x33;
    Wr_SJA1_CMD (SJA_ACR2_ADR);
    Wr_SJA2_CMD (SJA_ACR2_ADR);

    SJA_Wr_CMD = 0x44;//初始化标示码
        Wr_SJA1_CMD (SJA_ACR3_ADR);
    Wr_SJA2_CMD (SJA_ACR3_ADR);

    SJA_Wr_CMD  = 0xff;//初始化掩码
        Wr_SJA1_CMD (SJA_AMR0_ADR);
    Wr_SJA2_CMD (SJA_AMR0_ADR);

    SJA_Wr_CMD  = 0xff;
        Wr_SJA1_CMD (SJA_AMR1_ADR);
        Wr_SJA2_CMD (SJA_AMR1_ADR);

        SJA_Wr_CMD  = 0xff;
        Wr_SJA1_CMD (SJA_AMR2_ADR);
        Wr_SJA2_CMD (SJA_AMR2_ADR);

    SJA_Wr_CMD  = 0xff;
        Wr_SJA1_CMD (SJA_AMR3_ADR);
    Wr_SJA2_CMD (SJA_AMR3_ADR);

    CAN_Loop_Num=0;
    do
    {//确保进入自接收模式
                SJA_Wr_CMD=AFM_BIT;//0=正常模式;AFM_BIT=滤波器模式;//STM_BIT=自接漳J?
                Wr_SJA1_CMD (SJA_MOD_ADR);
        Wr_SJA2_CMD (SJA_MOD_ADR);
        Read_SJA1_Status (SJA_MOD_ADR);
                CAN_Loop_Num++;
                //SJA_MOD   = STM_BIT;
                //Status  = SJA_MOD;
     }

    while(( SJA1_Status & 0x01)&&(CAN_Loop_Num<20)); //& AFM_BIT) );

        delay(100);
//        EINT;
}

void write_sja1(void)
{
   // DINT;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TX1_buffer[0] = 0x88;//.7=1扩展帧;.6=0数据帧; 0~3数据长度
    TX1_buffer[1] = 0x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16bit
    TX1_buffer[2] = 0x0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标准帧,11bit
    TX1_buffer[3] = 0x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13位
    TX1_buffer[4] = 0xf8;//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bit0~2没用

//初始化发送数据单元
    TX1_buffer[5]  = 0x11;
    TX1_buffer[6]  = 0x22;
    TX1_buffer[7]  = 0x33;
    TX1_buffer[8]  = 0x44;//
    TX1_buffer[9]  = 0x55;//
    TX1_buffer[10] = 0x66;//
    TX1_buffer[11] = 0x77;//
    TX1_buffer[12] = SJA_Test_Num;//0x88;//
        SJA_Test_Num=SJA_Test_Num+1;
    CAN_Loop_Num=0;
    do
    {
        Read_SJA1_Status (SJA_SR_ADR);
                CAN_Loop_Num++;
        //Status = SJA_SR;
    }

    while((SJA1_Status & RS_BIT)&&(CAN_Loop_Num<10));  //SR.4=1 正在接收,等待
    CAN_Loop_Num=0;

    do
    {
        //Status = SJA_SR;
                Read_SJA1_Status (SJA_SR_ADR);
                CAN_Loop_Num++;
    }
    while((!(SJA1_Status & TCS_BIT))&&(CAN_Loop_Num<10)); //SR.3=0,发送请求未处理完,等待
    CAN_Loop_Num=0;

    do
    {
        Read_SJA1_Status (SJA_SR_ADR);
                CAN_Loop_Num++;
        //Status = SJA_SR;
    }
    while((!(SJA1_Status & TBS_BIT))&&(CAN_Loop_Num<10)); //SR.2=0,发送缓冲器被锁。等待

    //SJA_Wr_CMD  = 0xff;
        //Wr_SJA1_CMD (SJA_AMR2_ADR);

    for(SJA1_Tx_num=0;SJA1_Tx_num<13;SJA1_Tx_num++)
    {
            SJA_Wr_CMD=TX1_buffer[SJA1_Tx_num];
                Wr_SJA1_CMD (SJA_TBSR0_ADR+SJA1_Tx_num);

    }
          SJA_Wr_CMD  = TR_BIT;//发送请求位
        Wr_SJA1_CMD (SJA_CMR_ADR);
//        EINT;
}

void write_sja2(void)
{
//        DINT;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TX2_buffer[0] = 0x88;//.7=0扩展帧;.6=0数据帧; 0~3数据长度
    TX2_buffer[1] = 0x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16bit
    TX2_buffer[2] = 0x0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标准帧,11bit
    TX2_buffer[3] = 0x0;//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13位
    TX2_buffer[4] = 0xf8;//本节点地址,标识符,扩展帧,bit0~2没用

//初始化发送数据单元
    TX2_buffer[5]  = 0x99;
    TX2_buffer[6]  = 0x22;
    TX2_buffer[7]  = 0x33;
    TX2_buffer[8]  = 0x44;//
    TX2_buffer[9]  = 0x55;//
    TX2_buffer[10] = 0x66;//
    TX2_buffer[11] = 0x77;//
    TX2_buffer[12] = 0x88;//
        CAN_Loop_Num=0;
    do
    {
        Read_SJA2_Status (SJA_SR_ADR);
        CAN_Loop_Num++;
        //Status = SJA_SR;
    }
    while((SJA2_Status & RS_BIT)&&(CAN_Loop_Num<20));  //SR.4=1 正在接收,等待
    CAN_Loop_Num=0;
    do
    {
        //Status = SJA_SR;
                CAN_Loop_Num++;
                Read_SJA2_Status (SJA_SR_ADR);
    }
    while((!(SJA2_Status & TCS_BIT))&&(CAN_Loop_Num<20)); //SR.3=0,发送请求未处理完,等待
        CAN_Loop_Num=0;
    do
    {
        Read_SJA2_Status (SJA_SR_ADR);
        CAN_Loop_Num++;
        //Status = SJA_SR;
    }
    while((!(SJA2_Status & TBS_BIT))&&(CAN_Loop_Num<20)); //SR.2=0,发送缓冲鞅凰5却

    //SJA_Wr_CMD  = 0xff;
        //Wr_SJA2_CMD (SJA_AMR2_ADR);

    for(SJA2_Tx_num=0;SJA2_Tx_num<13;SJA2_Tx_num++)
    {
            SJA_Wr_CMD=TX2_buffer[SJA2_Tx_num];
                Wr_SJA2_CMD (SJA_TBSR0_ADR+SJA2_Tx_num);

    }
          SJA_Wr_CMD  = SRR_BIT;
        Wr_SJA2_CMD (SJA_CMR_ADR);
        //EINT;

}

Uint8 Read_SJA1_Status ( Uint16 Read_ADR )
{
      //INTEL MODE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0= 1;  //CS1=GPIOD0,164245需要OE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1  = 1;  //WRITE ADRESS   ALE1 =1=GPIOD1
          SJA_BASE_ADR_PTR= Read_ADR;               //先送出地址,ALE=1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1 = 1;  //WRITE ADRESS   ALE1 CLEAR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0    =1;  //WRITE ADRESS SJA1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0= 1;  //CS1
      SJA1_Status=SJA_BASE_ADR_PTR;//按照地址读出状态信息                                                                                //然后再读数据,ALE0,CS=0,RD=0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0=1     ;//READ ADRESS SJA1
          return SJA1_Status;
}

Uint8 Read_SJA2_Status ( Uint16 Read_ADR )
{
      //INTEL MODE
        //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1= 1;  //CS2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1= 1;  //CS2,164245需要OE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2   = 1;  //WRITE ADRESS   ALE2 =1
          SJA_BASE_ADR_PTR= Read_ADR;               //先送出地址,ALE=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2 = 1;  //WRITE ADRESS   ALE2 CLEAR
          //asm(" RPT #3 || NOP");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1=1     ;//WRITE ADRESS SJA2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1= 1;  //CS2
          SJA2_Status=SJA_BASE_ADR_PTR;//按照地址读出状态信息                                                                                //然后再读数据,ALE0,CS=0,RD=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1=1     ;//WRITE ADRESS SJA2
          return SJA2_Status;
}

void Wr_SJA1_CMD ( Uint16 Wr_ADR )
{
//INTEL MODE,SJACS1=GPIOD0;SJA_ALE1=GPIOD1 ;SJACS2=GPIOA11;SJA_ALE2=GPIOA12
//GPIOD0=CS1,GPIOD1 =ALE1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0= 1;  //CS1=GPIOD0,164245需要OE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1  = 1;  //WRITE ADRESS   ALE1 =1=GPIOD1
          SJA_BASE_ADR_PTR= Wr_ADR;               //先送出地址,ALE=1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1 = 1;  //WRITE ADRESS   ALE1 CLEAR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0    =1;  //WRITE ADRESS SJA1

          GpioDataRegs.GPDCLEAR.bit.GPIOD0= 1;  //CS1
          SJA_BASE_ADR_PTR= SJA_Wr_CMD;//按照地址写入状态信息                                                                                //然后再读数据,ALE0,CS=0,RD=0
      GpioDataRegs.GPDSET.bit.GPIOD0=1     ;//WRITE ADRESS SJA2
}

void Wr_SJA2_CMD ( Uint16 Wr_ADR )
{
      //INTEL MODE,SJACS1=GPIOD0;SJA_ALE1=GPIOD1 ;SJACS2=GPIOA11;SJA_ALE2=GPIOA12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1= 1;  //CS2,164245需要OE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2   = 1;  //WRITE ADRESS   ALE2 =1
          SJA_BASE_ADR_PTR= Wr_ADR;               //先送出地址,ALE=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2 = 1;  //WRITE ADRESS   ALE2 CLEAR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1=1     ;//WRITE ADRESS SJA2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11= 1;  //CS2
          SJA_BASE_ADR_PTR= SJA_Wr_CMD;//按照地址写入状态信息                                                                                //然后再读数据,ALE0,CS=0,RD=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11=1     ;//WRITE ADRESS SJA2
}

interrupt  void PeliCan1_RXD_isr(void)
{
//        DINT;//关CPU中断
          Read_SJA1_Status (SJA_IR_ADR);
  //Status = SJA_IR;
    if(SJA1_Status & RI_BIT)
    {//IR.0 = 1 接收中断
        RX1_buffer[0]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0_ADR );//SJA_RBSR0;// SJA1_RBSR0_ADR
        RX1_buffer[1]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1_ADR );
        RX1_buffer[2]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2_ADR );
        RX1_buffer[3]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3_ADR );
        RX1_buffer[4]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4_ADR );
        RX1_buffer[5]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5_ADR );
        RX1_buffer[6]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6_ADR );
        RX1_buffer[7]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7_ADR );
        RX1_buffer[8]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8_ADR );
        RX1_buffer[9]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9_ADR );
        RX1_buffer[10]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10_ADR );
        RX1_buffer[11]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11_ADR );
        RX1_buffer[12] =  Read_SJA1_Status ( SJA_RBSR12_ADR );

        //SJA_CMR = RRB_BIT;
      //Status = SJA_ALC;//释放仲裁随时捕捉寄存器
        //Status = SJA_ECC;//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
   // SJA_IER = RIE_BIT;// .0=1--接收中断使能;
        SJA_Wr_CMD  = RRB_BIT;//释放接收缓冲器位
        Wr_SJA1_CMD (SJA_CMR_ADR);

        Read_SJA1_Status (SJA_ALC_ADR);//释放仲裁随时蹲郊拇嫫?
        Read_SJA1_Status (SJA_ECC_ADR);//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SJA_Wr_CMD  = RIE_BIT;// .0=1--接收中断使能
        Wr_SJA1_CMD (SJA_IER_ADR);

        PieCtrl.PIEACK.all|=0x001;      // Issue PIE ACK

//CAN转发回计算机
    for (PeliCan1_Num=0;PeliCan1_Num<13;PeliCan1_Num++)
        {
                TX1_buffer[PeliCan1_Num]=RX1_buffer[PeliCan1_Num];

        }
          write_sja1();
//        EINT;//打开CPU中断

}
interrupt  void PeliCan2_RXD_isr(void)
{//接收数据函数,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
   // DINT;//关CPU中断
          Read_SJA2_Status (SJA_IR_ADR);
  //Status = SJA_IR;
    if(SJA2_Status & RI_BIT)
    {//IR.0 = 1 接收中断
        RX2_buffer[0]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0_ADR );//SJA_RBSR0;// SJA1_RBSR0_ADR
        RX2_buffer[1]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1_ADR );
        RX2_buffer[2]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2_ADR );
        RX2_buffer[3]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3_ADR );
        RX2_buffer[4]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4_ADR );
        RX2_buffer[5]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5_ADR );
        RX2_buffer[6]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6_ADR );
        RX2_buffer[7]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7_ADR );
        RX2_buffer[8]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8_ADR );
        RX2_buffer[9]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9_ADR );
        RX2_buffer[10]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10_ADR );
        RX2_buffer[11]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11_ADR );
        RX2_buffer[12] =  Read_SJA2_Status ( SJA_RBSR12_ADR );

        //SJA_CMR = RRB_BIT;
      //Status = SJA_ALC;//释放仲裁随时捕捉寄存器
        //Status = SJA_ECC;//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
   // SJA_IER = RIE_BIT;// .0=1--接收中断使能;
        SJA_Wr_CMD  = RRB_BIT;//释放接收缓冲器位
        Wr_SJA2_CMD (SJA_CMR_ADR);

        Read_SJA2_Status (SJA_ALC_ADR);//释放仲裁随时捕捉寄存器
        Read_SJA2_Status (SJA_ECC_ADR);//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SJA_Wr_CMD  = RIE_BIT;// .0=1--接收中断使能
        Wr_SJA2_CMD (SJA_IER_ADR);

        PieCtrl.PIEACK.all|=0x001;      // Issue PIE ACK

//CAN转发回计算机
    for (PeliCan2_Num=0;PeliCan2_Num<13;PeliCan2_Num++)
        {
                TX2_buffer[PeliCan2_Num]=RX2_buffer[PeliCan2_Num];

        }
          write_sja2();
//        EINT;//打开CPU中断
}

感觉说的话,一下说不清楚,能加下我Q吗  1342605270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主芯片自带的,不知道,你调试的出的什么问题,能不能说明,SJA1000,没用过,不过看了下,应该差 ...

这款芯片是数据和地址分时复用的   ,你觉得应该怎么来编读写代码  我觉得我可能这块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