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关AD9914手册中的DAC校准

楼主(2013-10-22):
DAC校准输出:CFR4控制寄存器(0x03[24])中的DAC CAL使能位必须手动设置,并且每次上电以及每次REF_CLK或内部系统时钟改变以后需清零。它触发内部校准程序,以优化内部DAC时序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校准失败可能降低性能,甚至导致功能帮障。校准DAC时钟的时间长度通过下式计算:t=531840/fs.

这是AD9914 datasheet中的一段说明,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这个校准时间长度是什么意思?另外有人做过DDS AD9914芯片的相关研究么,到处都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A:
这个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会

好吧,还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还是谢谢了

没办法,我不是关注在这里的

网友B:
校准需要的时钟周期个数,根据你的时钟频率计算所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