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通信

楼主(2013-10-22):
请教大家,MCU的I2C外接了一个E2PROM,如果还有其他的器件挂接在I2C总线上,能否继续用这个I2C接口啊,还是再换一个I2C接口呢?谢谢了。

网友A:
I2C是总线 肯定可以挂啊,只要地址不冲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是总线 肯定可以挂啊,只要地址不冲突就行。

奥,谢谢您啊。

网友B:
I2C总线本来就是设计为可挂多个节点的,靠地址来区分。

网友C:
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地址的。

网友D:
恩.可以.:lol

网友E:
可以,I2C地址设置不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