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楼主(2013-10-22):
STM32 用什么教材好?

网友A:
cortex-m3权威指南。
stm32芯片手册
一块开发板,足够了。

网友B:
买开发板,都送资料的

网友C:
开发板一般什么价位。

网友D:
同楼主,我也正想学

网友E:
还有一本《stm32f10xxx参考手册》  我也是刚刚学习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开发板啊,淘宝上一堆,100到200的就行,不过看你设计相关了,最近出了飞思卡尔的开发板,你要是弄车载类相关产品的话建议你学那个,用什么学什么,否则学会了不涉及也是不实际,永远停留学习,会用阶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