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噪声问题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10-22):
AD采样的噪声问题: 现在有一个高速运放+高速AD采样电路,我用单片机读取AD数值。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我把示波器的地(鳄鱼夹)接到我的模拟地上去,读取的AD数值
波动小了许多?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数字地和模拟地没连起来吧?

网友B:
示波器的地接大地,说明你的电路板地接上大地干扰就变小了,你的电路上存在对大地的共模干扰,你夹上示波器地线,起到了旁路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