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偿求熟悉MSP430F413的兄弟帮忙分析问题

楼主(2013-10-22):
价格:1000 元
     最近客户生产了一个批次的水表产品,出现很多不良品,CPU采用MSP430F413。现急求熟悉这款处理器的哥们帮助分析问题,并解决,有酬谢。要求在北京地区,QQ:89042638.

网友A:
大概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提一下,看是否能定位

楼主:
1:最开始工厂这边焊接好测试没问题,发给客户,客户那边测试没问题组装老化,之后老化过程中出现花屏+电流大情况。之后拆解下来板子,扔在一边,过阵子再上电又正常了。还有一些产品测试的时候出现段码和乱显示,换屏仍未解决。

网友B:
有可能是显示屏的原因

网友B:
自己公司做的没出现这种问题 用的是利尔达提供的解决方案

网友C:
不在北京

网友D:
我很熟悉这款MCU,不过我在深圳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还是你自己解决好

因为找别人帮你解决,别人需要看你的程序代码,和硬件电路图

楼主你愿意公开的的程序代码,原理图么 ????

楼主:
可以部分开放,代码的问题不大。

网友E:
可惜在上海啊

网友F:
上PCB照片图吧

网友G:
:L我是利尔达的,不过不是做430。。。

网友H:
还是自己解决的好。呵呵。这种一般属于程序问题。焊接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