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3 读GPIO相关寄存器设置以及工程结构】

楼主(2013-10-22):
1. 第一印象就是对GPIO的基础知识讲的浅显易懂,对输入,输出引脚的如何处理的讲解尤其细致,对于图3-2 IO口输出电路,增加一点,就是,若负载需要更大电流时,可以通过IO控制三极管,继而控制继电器NO,NC,以控制更大电流的通过。

2. 对GPIO涉及到的寄存器的位操作,除了置位,清位,获得某一位状态后,再增加一点,对某位取反, 例如R ^= (1<<3),对R的第3位进行取反操作,涉及到的数据方向寄存器,数据输入寄存器,数据输出寄存器操作,还有数据置位寄存器,清位寄存器,取反寄存器的操作,更加方便对IO的控制。

3. 底层驱动构件的规范,有共鸣,"对外接口函数及内部函数的实现在构件源程序文件(.c)中实现。同时应 注意,头文件声明对外接口函数的顺序与源程序文件实现对外接口函数的顺序应保持一致" 平时也是这样做的~~~

4. 工程下文件夹的分类,这里飞思的划分更加的细致,对图3-4赞一个!!对每个文件的注释很清晰!!

网友A:
给你补充下,飞思卡尔GPIO还有FGPIO,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补充下,飞思卡尔GPIO还有FGPIO,速度更快!

在哪个系列的芯片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个系列的芯片中?

即将送出的FRDM-KL25Z!: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将送出的FRDM-KL25Z!

哦, 超给力啊!!

网友B:
  顶一个  !!
类似于 STM32 的DMA
K60 有没相关设置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补充下,飞思卡尔GPIO还有FGPIO,速度更快!

那个F是Flex吗?Flex是飞思卡尔的标志之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F是Flex吗?Flex是飞思卡尔的标志之一吗?

F是fast的意思,快速GPIO。

网友D(2016-01-27):
引用 网友A:
F是fast的意思,快速GPIO。

学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