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不能连接JTAG

楼主(2013-10-22):
/*********************************************
谢谢斑竹和朋友们热心帮忙
,在热心卖家的帮助下,此贴问题已经解决。
win7下 换用4.14版本的MDK 可以下载了。
也是比较奇怪的,可能这还不是根本原因。
********************************************/

买的开发板,淘宝买了个JLINK V8
然后按照步骤

安装驱动
配置MDK
选了型号 设置了128kflash
但是想调试一下

总是提示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实在是很苦恼
哪位能帮我一下吗?
谢谢了

设备驱动安装了,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
然后再MDK 3.8A里选中 M3 JLINK 也设置了相关信息
还有flash也选择了。 型号也匹配了

JLINK选择

JLINK选择

JLINK设置

JLINK设置

但是点击下载或debug还是提示  不能进入debug模式

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

网友A:
支持一下新人.
先确认一下 jlink 设备. 连接.
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 MDK 和 JLINK 的驱动版本也可能有不匹配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版本的 MDK, 什么版本的 JLINK 驱动

网友B:
看看MDK是否设置好了,设置为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新人.
先确认一下 jlink 设备. 连接.
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 MDK 和 JLINK 的驱动版本也可能有不匹配 ...

谢谢您的支持,
我把遇到的问题截图发到帖子里了。
这个几个方面我搞了一天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DK是否设置好了,设置为jlink

设置过了  flash也设置了,
也擦过了 ISP

网友B:
那就奇怪了。

网友A:
4.08 的驱动是有问题的, 建议升级一下, 我试过, 4.14 的版本非常好用. 我上传一个吧
Max Clock 也适当降低一些. 不一定各 MCU 都能上这么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8 的驱动是有问题的, 建议升级一下, 我试过, 4.14 的版本非常好用. 我上传一个吧
Max Clock 也适当降低 ...

再次谢谢斑竹   安装了新驱动,试了用管理员身份安装
CLOCK降低到1M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C:
MDK的版本?

第二个截图已经显示检查到内核了!

网友D:
flash设置是否有错?jlink都已经检测出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设置是否有错?jlink都已经检测出号了。。

谢谢!
但是已经配置过添加进去了,128k的 型号也选了

网友E:
你这个选项设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选项设置没?

您好,谢谢
我卸载了安装的新版本 还未解决
这里面是要设置flash吧,我也设置过了的

网友F:
哎 用iar吧

网友G:
jlink插入的时候keil提示更新,你更新了吗,如果更新过了貌似就不能用了,重置一下,用版本低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 用iar吧

因为教程用这个 所以想尽量一致
现在已经解决了 主贴有说明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插入的时候keil提示更新,你更新了吗,如果更新过了貌似就不能用了,重置一下,用版本低点的 ...

木有注意这个更新

现在已经解决了 主贴有说明

谢谢了

网友H:
flash download里面选择中等的,128k的应该属于中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选项设置没?

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
我卸载了安装的新版本 还未解决
这里面是要设置flash吧,我也设置过了的 ...

这个不是设置FLash,是选择对目标板的编程工具,你前面选成JlinK,这儿不选为Jlink的话就会出现你的这个情况

楼主(2014-01-09):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是设置FLash,是选择对目标板的编程工具,你前面选成JlinK,这儿不选为Jlink的话就会出现你的这个 ...

谢谢 当然是设置了的,同样的东西,
反复试过了  换KEIL4就好用
主贴有说明了,谢谢!

网友J:
因为你的jlink固件版本跟mdk版本不匹配,要么升级mdk,要么重刷固件。

网友J:
附件有解决办法

网友K:
这个东西可能是d版的,经常出问题,下次打算换个OPENJTAG试试,不知道那个有没有这么好。甚至有的时候换块板子不能用了,把jlink重新拨插一下又可以了。常要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都不怎么用了,心烦还没营养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可能是d版的,经常出问题,下次打算换个OPENJTAG试试,不知道那个有没有这么好。甚至有的时候换块 ...

这也不算什么问题的。。。
本身jlink就存在固件版本,,,,
你的mdk版本过低,jlink版本过高,就有 一些问题,,,它向下兼容没有做得很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也不算什么问题的。。。
本身jlink就存在固件版本,,,,
你的mdk版本过低,jlink版本过高,就有 一些 ...

好的,谢谢。下次用的时候试试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