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为什么烧录时出现通讯错误

楼主(2013-10-22):
(无正文)

网友A:
1.查找烧录器是否完好
2.电脑的接口是否可用
3.S52芯片是否是好的,线路有无断线
一般S51单片机很好烧录的,很少出现通信错误问题的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烧录器?应该是收录器或连接电缆的问题。如果是USB转的串口,还要注意兼容性问题。

网友C:
先检查是不是串口线等硬件问题,再看看下载程序的软件是否设置正确,包括芯片型号选择,和低电压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