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第一次用新唐的单片机,用KEIL 4

楼主(2013-10-22):
第一次用新唐的单片机,用KEIL 4中也没有新唐的单片机,用了一个插件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4.EXE装了后也没有变化,还是华帮哪些型号,哪个高手能不能告知哦,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应该有啊。
没有的话夜可以自己添加新塘单片机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4.72的,ARM cortex-M0的都有。你是要8051的吗?

网友C:
要装MDK版本,不要装成C51版本啦.....

网友D:
如果是N79E81X系列,可以选W79E825

网友E(2013-11-27):
MDK版本,keil很好用的说

网友F:
你去官网下个驱动去

网友G:
是不是版本不支持

网友H:
MDK+KEIL C的路过

网友I:
8051可以用最新的KEIL3的 安装好驱动就OK

网友J:
装插件。我有个笔记 。你搜索一下菜农那个分坛。

网友K(2014-10-31):
引用 网友F:
你去官网下个驱动去

照你说的做了下 成功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照你说的做了下 成功了  谢谢

网友L(2015-03-11):
PC识别不了M0开发板,是不是没安装什么驱动啊

网友M(2015-05-14):
引用 网友J:
装插件。我有个笔记 。你搜索一下菜农那个分坛。

九哥,keil 4.0版本的MDK for M0的插件有么

网友N:
你OUT了,你要安装最新版的,然后xuy 在线安装你需要的系列的开发包。

网友O:
楼主,选keil 5吧,这个有的

网友O:
楼主,你下载一个新版本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装插件。我有个笔记 。你搜索一下菜农那个分坛。

九哥可以+qq么

网友:
只有下载最新版才行啊,现在更新的太快了

网友:
现在都是Keil5了,很好用的。

网友P:
你要用KEIL5才行吧,4里面不全,现在tuixin太快了。

网友Q:
你下载最新版的那个就有自带驱动包了,你这弄的版本不统一,估计驱动不兼容。

网友:
楼主第一次都不用新版本,还去问谁有老版本,不知道楼主咋想的。

网友R:
第一次用不一次到位,是不是想以后换新的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