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LM393的同相端与反相端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用LM393做比较器,看到网上电路的基准值都放在反相端,输入值放在同相端。因为设计的电路需要LM393输出的电平变化由高到低,需要基准值放在同相端,问下这样可以不?

网友A:
怎么放都可以,根据需要来

网友B:
基准放在反相端,输入信号大于基准输出为高,小于基准为低;那基准放在同相端,输入信号小于基准为高,大于基准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