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接发使能端,采用纯硬件控制实现问题

楼主:
最近接触485通信,了解的不是很多。对485接发使能端控制,一般采用单片机的IO口实现。如果采用其他硬件电路实现可有好的方法(省掉单片机)?
附件中的电路是采用一篇论文中的电路,但通信时数据错误,大家看看哪地方有误,欢迎指正!

网友A(2013-10-22):
D6可以不要,需要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反过来接?

楼主:
目的是实现直接式的自动收发转换RS485接口电路,按照楼上实验,也不正常

网友B:
要么用IO控制,要么采用发送端反向后控制。前者是严格的正规做法,后者是简化的做法,有使用限制条件,且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

网友C:
拿io口最为合理,或者发低不发高等方法使用上在某些条件都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比较好,网上的电路分析都有些问题,第一个边沿是不能够简单用来做双向控制信号的,必然是先使能后数据,否则会丢失首位。我们的方案不需要单片机,但是需要借助示波器针对不同的通信速率调整个别元件的参数,一旦确定就能够双向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比较好,网上的电路分析都有些问题,第一个边沿是不能够简单用来做双向控制信号的, ...

觉得您说的 很有道理。网上的电路一般都是从论文中截取的,都比较笼统或者某个条件下才能使用。

网友D:
严格按照通信时序图设计硬件电路,百度和谷歌搜索到的那些电路图我们也弄过,不行的,或者说不可靠,后来自己重新设计了。

网友D(2014-06-26):
我们自己DIY的电路已经小批量做了自己使用,需要的可以...

网友E:
你得根据波特率的大小调整c31

网友F(2014-09-21):
那么usb to 485的转换器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G:
RC参数需要和波特率匹配,可以看下面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