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手机响铃的时候的电流变化

楼主(2013-10-22):
假设一个情况,我用A手机给B手机打电话,B手机铃声响的时候内部电流有什么变化,是一直产生还是每响一声变化一次,我能不能用不同次数的电流变化来控制不同的开关

楼主:
还有,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控制一些电子设备发送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然后利用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接收器来实现控制不同的开关

楼主:
没人吗,求大神啊

网友A:
电流是根据声音来变化的,你可以手机装个电量显示 有个电流曲线 ,你可以看看的,
至于根据电流来控制其他的,当然可以啊 关键看自己功力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