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的散热孔怎么设置(附图)

楼主:
如图所示的铺铜上的散热孔是在哪里设置就可以的,还是人工一个个的放上去的呢?我用的是PROTEL99的。想要这样的铺铜效果怎么设置呢?(人工放置不怎么可能吧,不然工作量庞大啊!)

网友A(2013-10-22):
PROTEL里自动设定
你可以设定间距

网友B:
就是在敷铜那个对话框里,把敷铜网格设置成比线宽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Repeat 多个孔就好了, 这主要用来导通2层,散热孔一般都比较大,这么小都堵住了没什么散热效果

网友B:
楼主到底问的是网状敷铜还是图上那些小过孔?那些过孔是稳定地平面的,常见于高频板,不是散热用的,只能手工放置,放的时候把栅格调好,就方便多了。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造成大家误解了。
我问的是铺铜上的一个个的小过孔是怎么设置来的,而不是网状和块状铺铜所设置的那个线粗和间隔设置。

楼主:
大家能尽量说的详细点吗?怎么Repeat多个孔啊。是复制复制的放上去吗

网友D:
就是通孔嘛,画图工具上不是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