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滤波器的性能?

楼主(2013-10-22):
   照着电路焊了个带通滤波器  300hz—3.4Khz的可以通过,那该怎么检测这个滤波器靠不靠普了,
  我想的是单片机给个方波接进去,然后在输出用示波器看波形。比较输入和输出的波形。
  因为滤波器滤的波是个大概范围,用这种方法感觉不是很靠谱?
  对吧?

网友A:
从仿真软件里看,也可以输入各种频率的信号看。

网友B:
有一种设备叫扫频仪。

网友C:
方波是不可以的;
用个信号发生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是不可以的;
用个信号发生器就行。

方波可以分解很多波,是因为这个不行吗?
那正弦波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