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K60入门之初体验】

楼主(2013-10-22):
K60是飞思卡尔公司出品的,基于CORTEX-M4内核的ARM芯片,支持32位DSP指令,多达32通道的DMA,CPU最高频率达到150MHZ,具有最大1M的FLASH和128K RAM,是目前市场主打的MCU之一。

楼主:
K60的IO口和其他的有些不同,他不是按照8的整倍数来的,如PA口有PA0-19,P24-29;PB口PB0-PB11,PB16-23;
这样做虽然看起来比较凌乱,但也有很多好处,若PA0-19,假如作为SRAM地址线的话,只有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好!

那么引脚这样分组,有什么具体应用吗?除了楼主讲的。虽然感觉奇怪为什么这样分,但以前没注意,既然楼主提了,我就顺便问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引脚这样分组,有什么具体应用吗?除了楼主讲的。虽然感觉奇怪为什么这样分,但以前没注意,既然楼主 ...

这个目前应该是芯片内部设计的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引脚这样分组,有什么具体应用吗?除了楼主讲的。虽然感觉奇怪为什么这样分,但以前没注意,既然楼主 ...

应该是处于芯片内部的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处于芯片内部的考虑!

不是为了适应某些特别需求才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C:
感觉这样排引脚口也不错啊,一直很想搞K60系列的学习,先多接触下

网友D:
我之前用microchip公司和NXP公司M3芯片的时候就发现了,超级奇怪IO口都不连续。
比如想要用portA的低16位,可就是中间少了几个,最后只能用比如portA的0~7,portB的0~7.
只能通过先后读写portA和portB拼凑起来

网友D:
不知道造芯片的人是咋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排引脚口也不错啊,一直很想搞K60系列的学习,先多接触下

不错在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microchip公司和NXP公司M3芯片的时候就发现了,超级奇怪IO口都不连续。
比如想要用portA的低16位, ...

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在哪呢?

因为之前用NXP的lpc1768,也是这样的,比较熟悉亲切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之前用NXP的lpc1768,也是这样的,比较熟悉亲切罢了

实用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用才是硬道理啊

这倒也是···

楼主:
STM32都是16个IO,但他有个FSMC
以前遇到一个同行,用的就是飞思卡尔,他说这是汽车级的MCU,估计IO布局也相关吧?

楼主:
用过51.AVR,PIC,STM32F1,想体会一下汽车级的MCU好用不?K60是CORTEX-M4的内核,性能来说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引脚这样分组,有什么具体应用吗?除了楼主讲的。虽然感觉奇怪为什么这样分,但以前没注意,既然楼主 ...

没有资料说明,估计是考虑EMC的原因或者厂家心血来潮;P

网友B:
为了内部走线,布局方便,降低成本?

楼主:
收到书了,是KL25,CORTEX-M0的内核

网友E(2014-01-21):
请问各位前辈,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毕业设计需用到K60,但是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学习,目前正在看关于嵌入式的书,老师建议买学习板,不知各位能否告知怎么选购或是怎么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