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遇到个小现象,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2):
下面是串口单片机发送字节的程序,没啥问题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主程序是这样的: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UART();
    while(1)
    {
        temp=0x00;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01;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02;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
}

按理来讲,PC上接收到的数据应该是00,01,02循环,但我得到下面的结果:

为什么刚上电后会收到两个“00”的数据?(后面的数据都是正常的,就刚上电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求教!!!

网友A:
你的InitUART();程序神怎么写的?

网友B:
去掉主while,看看还有没有单独一个 00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itUART();
}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 , 你试试直接串口线,然后不连单片机,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 看是不是有一个00出来,
你那个不是多了两个00  只是多了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itUART();程序神怎么写的?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网友D:
确定程序没问题了,看下串口调试助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主while,看看还有没有单独一个 00
void main (void)
{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 , 你试试直接串口线,然后不连单片机,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 看是不是有一个00出来,
...

是只多了一个00,不连单片机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后没反应。我试了试在发送第一个数据前加了一个延迟函数(延迟1s),结果是上电后前面多了“00 02”,然后才是“00 01 02”的循环。
而当我去掉所有的延迟函数后,结果却是正确的“00 01 02”的循环。
而如果只是在发送第一个数据前加一个延迟函数,现象是:显示00,停顿,显示01 02,停顿,显示00 01 02,停顿,显示00 01 02.......这样循环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程序没问题了,看下串口调试助手设置

设置应该没问题吧,调另外一个程序时(单片机先向PC发送一个数据A,再由PC向单片机发送一个数据B,单片机接收到B后返回给PC),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瞬态时串口的电平为逻辑0,可以在单片机的TXD和RXD上各接1个1K的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这么奇怪   把Delay函数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   把Delay函数贴出来看看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瞬态时串口的电平为逻辑0,可以在单片机的TXD和RXD上各接1个1K的上拉电阻 ...

但是我把发送的数据换成“0xaa  0xbb  0xcc”循环发送后,多出来的总是发送的第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瞬态时串口的电平为逻辑0,可以在单片机的TXD和RXD上各接1个1K的上拉电阻 ...

而当我去掉所有的延迟函数后,结果却是正确的“00 01 02”的循环。
而如果只是在发送第一个数据前加一个延迟函数,现象是:显示00,停顿,显示01 02,停顿,显示00 01 02,停顿,显示00 01 02.......这样循环下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L1不用装初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1不用装初值吗?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模式

网友F:
我感觉这应该是不同步的问题  因为单片机刚一上电  程序立马就开始循环  而程序的执行速度是特别快的 当我们打开串口的时候 谁知道程序循环到什么位置了 所以在串口调试助手的显示区00 01 02任意显示了 不一定是从0开始的

网友F:
你可以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然后把单片机断电 打开串口  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 就可以看到是正确的了  如果还不正确,可以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然后把单片机断电 打开串口  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 就可以看到是正确的了  如果 ...

嗯,已经排除了这种情况,我就是先把程序下到单片机后,先把单片机断电,然后打开串口,再给单片机上电才出现这种现象的。不然刚开始出现的数据会是从“00 01 02”三个中某个开始显示,而不是现在出现的总是先“00”才“00 01 02”循环。

网友G:
LZ,你将串口初始化里的SCON寄存器SCON=0x50改成这样试试,
SM0=0;
SM1=1;
REN=1;

网友H:
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时半会,看不出来,兄弟你慢慢来,别急,会有收获的。观察下电路,单片机串口也就是高低电平的输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硬件问题

也许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已经排除了这种情况,我就是先把程序下到单片机后,先把单片机断电,然后打开串口,再给单片机上电才 ...

是这样吗 同样的程序 在我这里都运行的很好呀 没有出现像楼主说的情况  难道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貌似在插串口线的时候 或者 不通信的时候 会出现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模式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二模式 是自动重装,但是不是刚上来就自动重装值的吧,是产生溢出中断后自动重装的,也就是说TL1刚开始是从00开始计数,到255之后才溢出,接着TH1才把值赋值给TL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吗 同样的程序 在我这里都运行的很好呀 没有出现像楼主说的情况  难道是硬件的问题  ...

也许吧,换了个串口线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二模式 是自动重装,但是不是刚上来就自动重装值的吧,是产生溢出中断后自动重装的,也 ...

嗯,这点我没想到,初始化函数里我加了TL1=0xFD后还是这样。而且我把发送的数据改为“0xff  0xbb  0xcc”后又出现新的状况:

"1"是讨论的现象,“2”是每次关电后出现的现象(多出个“00”),
我想估计是我这边硬件出了问题,因为论坛上有人用和我一样的程序实验确没出现“1”的现象,而且有时试验时中间接收某个“FF”会变成“FE”

网友J:
看串口初始化程序你使能了串口中断,能看一下你的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是怎么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点我没想到,初始化函数里我加了TL1=0xFD后还是这样。而且我把发送的数据改为“0xff  0xbb  0xcc” ...

呵呵 查查硬件吧。。。等结果出来记得共享下哈

网友J:
如果像程序中那样轮询检查TI,不使用中断模式,也没有挂接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建议将串口中断关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像程序中那样轮询检查TI,不使用中断模式,也没有挂接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建议将串口中断关掉吧 ...

串口中断关了,解决了!!(或者打开串口中断,把TI=0放在中断函数里,之前我是虽然打开了串口中断却没写中断函数)
膜拜啊!
就是关电时还是出现了多余的“00”(传输的数据是“0xFF  0xBB  0xCC”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查查硬件吧。。。等结果出来记得共享下哈

上电总是多出一个数据(所发送的第一个数据)解决了,是因为我打开了串口中断却没写串口中断函数,关闭串口中断或者将TI复位的语句放进中断函数里就不回出现这种情况了。
但断电后会出现“00”的情况还不知道为啥(发送数据为“0xFF  0xBB  0xCC”)

网友K:
用的是232/485吧,应该是它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电总是多出一个数据(所发送的第一个数据)解决了,是因为我打开了串口中断却没写串口中断函数,关闭串 ...

但是为什么打开中断却没写中断函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还没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是232/485吧,应该是它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它。

232转USB,芯片是CH340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打开中断却没写中断函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还没弄明白了。。。 ...

应该要看你的中断向量初始化程序是怎么写的了,可以看一下串口的中断向量处烧的是什么样的指令,跳到了哪里。我猜有可能是跳到了main函数,或者顺序执行到了main函数里。这样第一次调用sendByte时是在while中死等,一旦发送完成是先进串口中断的,这时TI的标志是刚发完的那个数据置的,中断中又去将第一个数据又写到了SBUF中,然后清掉TI继续往下执行,第一个字符发送了两次,中断也没有返回。所以我感觉你一直都是在串口中断当中跑的main函数。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要看你的中断向量初始化程序是怎么写的了,可以看一下串口的中断向量处烧的是什么样的指令,跳到了哪 ...

我没有写中断向量初始化程序,我查看串口中断向量(0023H)那的数据是:54 12 00,不知道是啥意思,我看其他指令的机器码发现第一个数好像是指令,后面是操作数,查了一下,54代表操作时ANL与操作,我就不懂了。。。【加上中断函数时0023H那确实是指向中断函数的(数据为02 00 60,其中00 60 是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当我试着想验证你的猜想时,我把while(1)去掉:
void main()
{
InitUART();
  temp=0xff;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bb;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cc;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
这样的话开头就没有异常了。。。

我就想是不是因为多了个while,导致了某种巧合,所以我就天上while,且在它之前加上小延迟函数:
void main()
{
InitUART();
delay(2);
while(1)
{
  temp=0xff;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bb;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temp=0xcc;
  SendByte(temp);
  delay(10000);
}
}

开头异常变成“FF  CC  FF  BB  CC  FF  BB  CC....”
后来又实验,只要我在while前加点语句(如点亮LED),开头都会变异常(点亮LED时是:FF FF FF BB CC FF BB CC FF BB CC)。

哎,看来真可能是我这边硬件问题了。

网友J:
那就搞不懂了,要不还是拿仿真器跟吧,这样猜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搞不懂了,要不还是拿仿真器跟吧,这样猜太累了。。。

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俺还得慢慢学,以后经验多了也许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