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音频提取问题

楼主(2013-10-22):
简易的单片机音乐控制
                  作者:侯静
  针对以前转贴的那篇单片机音乐控制,其算法对初学者不是很容易弄懂
此,我根据网上提供的资料。用C语言写了一个《八月桂花香》的音乐控制。
     音调是由不同的频率产生的,而每一个音调都是由一个音符和一个节拍组成,音符决定该音调的高低,节拍则决定了该音调是多少拍。因此,一个音调是由两个字节组成的。根据音符字节 产生该大小次数的延时,声音输出口取反,就可以得到该音调的高低音。根据设置单位节拍的延时大小,可以控制音乐演唱速度。
     因此算法很简单:定义单片机的一个I/O端脚为声音输出口,在规定的节拍内,根据音符字节的大小产生延时,将声音输出口不断的置高置低(即取反),就可以得到该音调。只要选取合适的单位节拍延时,就可以输出动听的音乐。

算法流程图如下:

//**********主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SoundPlay.h"
uchar data count=0;
void init_com()
{
TMOD=0x01;
TH0=0xff;
TL0=0xff;
EA=1;
ET0=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counter=counter+1;//节拍次数计数
TH0=0xd8; //定义单位节拍的延时大小
TL0=0xef;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for(i=0;i<125;i++); //延时1毫秒

}
void sound_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
  for(i=0;i<2;i++);
}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sound_signal;//定义音符大小
uchar sound_pace;//定义节拍大小
init_com()

//array[i]=0x00 代表歌曲演唱完毕
//array[i]=0xff 代表是休止符
while(1)
{
  i=0;
  while(array[i]!=0x00)
  {
  //如果是休止符,延时100ms,并终止本次循环,进入下一个循环
   if(array[i]==0xff)
   {
     TR0=0;
     i++;
     delay(100);
     continue;
    }
  //从表中取得 音符大小
  sound_signal=array[i];
  i=i+1;
  //从表中取得 节拍大小
  sound_pace=array[i];
  TR0=1;
//当节拍数未达到时候,继续循环,产生该音调的声音
while(counter!=sound_pace)
{
     sound=~sound;
     sound_delay(sound_signal);
}
    i++;
   counter=0;//节拍计数器置0,进入下一个音调
  }
  delay(10); //歌曲演唱完毕后,延时一段时间
}
}

//*******soundplay.h**********
#ifndef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ound=P1^2;
uint counter=0;
uchar code array[]=
{
             0x18, 0x30, 0x1C, 0x10,
             0x20, 0x4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10,
             0x1C, 0x10, 0x18, 0x40,
             0x1C, 0x20, 0x20, 0x20,
             0x1C, 0x20, 0x18, 0x20,
             0x20, 0x80, 0xFF,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80, 0xFF,
             0x20, 0x2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2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80,
             0x20, 0x30, 0x1C, 0x10,
             0x20, 0x10, 0x1C,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15,
             0x1F, 0x05, 0x20, 0x10,
             0x1C,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3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4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13, 0x60, 0x18, 0x20,
             0x15, 0x40, 0x13, 0x40,
             0x18, 0x80, 0x00
};
#endif
利用MusicEncode.exe提取后sound_delay基准时间怎么计算,它是通过基准循环延时,可是提取后不会算基准时间啊

网友A:
基准时间应该是根据你的晶振频率和延时函数计算出来的
void sound_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
  for(i=0;i<2;i++);
}
}

网友B:
看来对单片机还没有搞完全明白。。再仔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时间应该是根据你的晶振频率和延时函数计算出来的
void sound_delay(uchar n)
{

我知道这个,但是算的时候根据音乐频谱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