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K60系列MCU

楼主(2013-10-22):
Freescale公司Kinetis K60系列MCU,工作电压1.71-3.6V,闪存的写电压为1.71-3.6V,采用ARM Cortex-M4内核,其性能可达到1.25 Dhrystone MIPS /MHz。该系列提供高达 180 MHz 的性能和 IEEE 1588 以太网 MAC,用于工业自动化环境中的精确的、实时的时间控制。 硬件加密支持多个算法,以最小的 CPU 负载提供快速、安全的数据传输和存储。 系统安全模块包括安全密钥存储和硬件篡改检测,提供用于电压、频率、温度和外部传感(用于物理攻击检测)的传感器。Kinetis K60 MCU主要用在工业如安全照相机, 建筑物自动化控制和电梯控制屏以及医疗电子如心电图(ECG),生命信息监测仪,运程医疗保健系统,心率监视器, 除颤仪, 麻醉监视器, 呼吸机等.

楼主:
K20D72M 塔式MCU模块
特性
独立USB主设备和器件功能
基于S08JM60的开源BDM (OSBDM)电路
四个由用户控制的状态LED
两个电容触摸板和两个机械按钮
电容式触摸板子卡插槽(触摸TWRPI)
塔式插件插槽(TWRPI,例如传感器板)
麦克风、蜂鸣器、电位计和MMA8451Q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20毫米锂电池(例如2032,2025)的电池盒
板电源可选择,3.3伏或1.8伏MCU运行

楼主:
ARM处理器一直支持两种形式上相对独立的指令集,即32位的ARM指令集(对应处理器的ARM状态)和16位的Thumb指令集(对应处理器的Thumb状态)。通常将ARM Cortex-M4指令集分为数据传送指令、数据处理指令、子程序调用及转移指令等。

楼主:
最小系统的测试步骤如下:
在确保电源和地未短路的情况下接通电源,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按下复位按钮是否能够复位(观察复位指示灯)
将写入器与电路板连接,启动开发环境对目标MCU进行擦除,如果成功则说明最小系统工作正常
将第一个样例程序下载到Flash中,观察小灯闪烁情况
若自己学习之用,硬件最小系统测试通过以后就可以进行其他模块的焊接

楼主:
Kinetis系列芯片使用的是ARM Cortex-M4内核,该内核内部集成了JTAG(联合测试行为组织,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通过JTAG接口可以实现程序下载和调试功能。

楼主:
K60(144引脚MAPBGA和LQFP封装)具有多达100个I/O引脚。其中A口26个,B口20个,C口20个,D口16个,E口18个,每个引脚均具有多个功能。
      这些引脚在复位后,立即被配置为高阻状态,且为通用输入引脚,没有内部上拉电阻。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来自浮空输入引脚额外的漏电流,应用程序中的复位初始化例程需尽快使能上拉或下拉,也可改变不常用引脚的方向为输出,以使该引脚不再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