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G库的下载

楼主(2013-10-22):
各位好,ST的官网看起来还是有点晕啊,瞎转悠,找来找去没找到OTG库的下载。
麻烦各位给个下载方法,之前都可以找到下载的现在是一头雾水,谢谢!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没有看置顶,香水版主已经把USB的详细资料都放在置顶了,但是OTG的最新版本还是2.1.0喔
里面没有实时传输和中断传输的上层写法喔,请教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啊?谢谢!

楼主:
好吧,自己写完后忘了回来报告。
要进行ISO传输,只要配置好设备和通道后,调用USBH_IsocReceiveData(),并在里面分配好buf。
然后在USB_OTG_USBH_handle_hc_n_In_ISR()中的 if (hcint.b.xfercompl){}中设置标志等待数据传输成功。
然后直接读之前分配好的buf就可以得到ISO传输数据了。
不过1ms只能发一次ISO传输命令,只能得到一次数据,我抓了下信号,OTG每次命令都只在SOF后才会发出,所以速度是上不去的。
没有深究OTG库,不知是不是ST偷懒才这样子做的,求解。

网友A(2014-06-27):
老大,求助,有关otg USB下挂hub的问题

网友B(2014-10-17):
OTG的最新版本还是2.1.0,st提供的例子中好像没有使用到otg的主机协商协议,都是由用户设定当前是device或者host。
大家有otg的主机协商协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