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8位MCU的终结者

楼主(2013-10-22):
    1、 采用ARM Cortex M0+内核。这是能效最高的内核,与ARM Cortex-M0内核相比,具有更好的能效、性能和调试功能,同时保证所有指令集和工具的完全兼容。

  2、 功耗更低,效率更高。Kinetis L系列采用飞思卡尔90纳米薄膜存储器 (TFS) 技术,通过低功耗 MCU平台、操作模式和节能外设实现出色的能效。10种低功率操作模式可供选择,使设计人员能够极精确地控制系统功耗。这些模式还可使MCU能够从省电状态快速唤醒,待处理完数据后迅速返回休眠模式,从而延长应用程序的电池寿命。

  3、 兼容性好,产品线广。此系列产品根据存储空间大小有KL0到KL4很多产品型号,可以供客户自由选择,并且所有产品引脚均兼容,画好的电路板不用改变就可以嵌入不同的处理器满足不用的设计需求。

  4、 体积更小。为了满足手持应用产品小型化的要求,Kinetis L系列封装更小,最大的KL0也就4*4mm2。

  5、 给力的开发工具。Freedom是飞思卡尔推出的一款小型的超低成本开发系统,其尺寸大小与Arduino平台兼容,内含一套丰富的第三方扩展板选项和下一代 USB 调试接口。

相关**
http://www.**/article/136483.htm

楼主:
基于ARM Cortex-M0+的Kinetis L系列MCU,将于2012年8月14-15日在飞思卡尔技术论坛中国站上首次展示。作为市场上首款基于新型ARM Cortex-M0+内核的MCU系列,同时也是业界能效最高的MCU,Kinetis L系列反映出当今技术趋势的一个缩影:人们欣喜地看到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传统入门级 8位 MCU 的低功耗、低成本和易用性,与先进的32位MCU 的高能效、功能集成及更多软件工具支持相结合。采用Kinetis L系列的诸多应用,如小家电、游戏配件、便携式医疗系统、音频系统和电源控制系统等,现在能够实现更高的性能,提供更多的功能,同时不用增加功耗或系统成本。

楼主:
KL系列一共有10中工作模式。
1. Normal Run。这个模式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单片机正常运行模式。
2. VLPR(Very Low Power Run)。这个模式的时候,单片机是工作在低频(2MHz)下面。
3. Wait。这个模式下面,内核已经进入休眠状态,各个模块的时钟仍然工作,NVIC仍然工作。
4. VLPW(Very Low Power Wait)。这个模式下,内核已经进入深度休眠状态。NVIC关掉,NVIC将用来唤醒单片机,外设时钟停止。单片机工作在低频。
5. Stop。这个模式下面,内核已经进入深度休眠状态。NVIC关掉,WIC将用来唤醒单片机,外设时钟停止。
6. VLPS(Very Low Power Stop)。这个模式下面,内核已经进入深度休眠状态。NVIC关掉,WIC将用来唤醒单片机,外设时钟停止。单片机工作在低频。
7. LLS(Low Leakage Stop)。在这个模式下面,内核进入深度睡眠状态,NVIC禁止,LLWU被用于唤醒,外设时钟停止但现有状态保持,只是不能操作。SRAM工作。GPIO状态保持。
8. VLLS3(Very Low Leakage Stop3)。在这个模式下面,内核进入深度睡眠状态,NVIC禁止,LLWU被用于唤醒,外设时钟停止,SRAM工作。GPIO状态保持。
9. VLLS1(Very Low Leakage Stop 1)。在这个模式下面,内核进入深度睡眠状态,NVIC禁止,LLWU被用于唤醒,外设时钟停止,SRAM不供电,GPIO状态保持。
10. VLLS0(Very Low Leakage Stop 0)。在这个模式下面,内核进入深度睡眠状态,NVIC禁止,LLWU被用于唤醒,外设时钟停止,SRAM不供电,GPIO状态保持,LPO禁止。

楼主:
KL系列的ADC输入引脚内部有一个RC的滤波电路。R的取值一般是100欧左右。所以要注意外部输入的阻抗。

楼主:
GPIO中KL系列多了一个filter。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脉冲的计时器,就是相当于把一些保持时间不够的小脉冲给过滤掉。比如说目前GPIO是一个高电平,如果产生了几个时间很短的低脉冲,那么这个filter使能后,就会不识别这种短暂的低脉冲。

楼主:
KL系列多了一个新的特性就是LLWU。LLWU根据唤醒前模式的不同,唤醒后的状态也不一样。如果是从LLS模式下唤醒的,LLWU就处于静止状态。如果是从VLLS模式下唤醒的,LLWU将继续检测唤醒的事件,所以需要我们写一下PMC_REGSC[ACKISO]。KL系列芯片共支持16个外部LLWU输入脚和8个内部的LLWU输入源。

楼主:
飞思卡尔KL25Z 产品Low Power例程实现MCU低功耗模式之间切换与唤醒功能。KL25Z功耗模式总共有9种,分别是:Run、VLPR、Wait、VLPW、Stop、VLPS、LLS、VLLS3、VLLS1、VLLS0,整个低功耗模式切换与唤醒操作都可通过波特率为19200bps的串口打印方式记录。

楼主:
Low Power Mode简介
飞思卡尔Kinetis系列MCU基于90纳米TFS技术,使得MCU在低功耗模式下,拥有良好的性能和功耗表现,尽可能的延长电池寿命,基于ARM Cortex M0+的Kinetis L系列MCU更是凭借其卓越的低功耗表现,被评为业内最低功耗的MCU。飞思卡尔Kinetis系列MCU有别于传统ARM核MCU只有Run、Wait、Stop三种功耗模式,其功耗模式最多可达11种之多(如图1所示),可满足客户对MCU各种低功耗的配置要求,同时支持多种唤醒方式,方便客户使用。

网友A:
呵呵,革了HCS08的命

网友B:
楼上幽默

网友C:
呵呵,介绍的还不错的.

网友D(2016-01-27):
引用 楼主:
KL系列一共有10中工作模式。
1. Normal Run。这个模式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单片机正常运行模式。
2. VLPR(V ...

了解的太少,还有很长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