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支持中断嵌套吗?

楼主(2013-10-22):
现在有一个外部中断和串口中断,当外部中断使能后,串口中断就不能发生,咋整????,把串口中断放到高优先级的矢量处也不行.

网友A(2014-03-06):
虽然没有用过6747,不过感觉机制应该是一样的吧?!
首先两个中断都咬使能
其次退出中断的时候要清理中断标志位试试啊。

网友B:
你是不是打开外部中断的时候把串口中断给关了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是串口中断标志必须用软件清除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