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中的模拟电压

楼主(2013-10-22):
有的芯片中既有模拟电压的引脚又有数字电压的引脚,在多数的芯片中都是数字电压,所以比较熟悉,但对于模拟电压的情况了解比较少,请问,需要在模拟电压上接入模拟电压吗,还是说如果用不到模拟电压就不用管了,谢谢啊。

网友A:
有模拟电源脚的芯片,模拟电源脚应单独供电,要求低噪声,通常通过简单的RC滤波器,磁珠隔离或者独立的供电来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可以闲置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拟电源脚的芯片,模拟电源脚应单独供电,要求低噪声,通常通过简单的RC滤波器,磁珠隔离或者独立的供电 ...

奥,好的,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