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GT2440板USB驱动问题

楼主(2013-10-23):
我买了一块ARM9板是GT2440,之前按GT2440用户手册V2.5.PDF里面的操作过程操作时板子USB一直测试不成功,那个DNW软件就是不会显示USB:OK不会像下图标题6那样显示,(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得不出任何反应,也没提示安装USB驱动)即使USB线先接好,在开启板的电源,也没提示要安装USB驱动,而且在每次拔USB或关闭开发板电源是,电脑就会蓝屏。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是硬件问题。是USB线,或者开发板上USB接口没有连接成功,因为USB根本没有枚举

楼主:
有显示TQ2440 board ,以前有用过USB接TQ2440的开发板,现在是用GT2440,以插上去设备管理器就显示TQ2440 board,但是不能用,

网友B:
删除驱动后,重新安装驱动再试试看看

网友C:
开发板运行的是什么程序?如果进入系统后,DNW也是不能显示OK的。
开发板要先运行USB下载程序,也就是进入bootloader菜单,然后再把开发板和PC连接,如果还不能识别设备,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D:
目测是XP?先把驱动删除干净,重装,另外尽量用主机屁股上的U口。USB不OK的话可以尝试插拔几次USB线。另外DNW确实不稳定,我机器也经常蓝屏,蓝屏显示的错误居然是声卡驱动文件的错误。。。

网友E(2014-01-23):
我用的是FL2440的版纸,也有这个问题,据说那个usb驱动是xp的,win7上不好用。。我现在卡住了。。。

网友F(2014-05-19):
我用的也是GT2440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怀疑是USB硬件问题。11年买的 到现在没用过几次,最近拿出来玩,发现DNW总是提示 USB Host is not connect yet 都快成了废板子了,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