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3-10-23):
求推荐一款输入电压为正(3V-36V范围内都可以),输出电压为正负15V或者正负5V的电源芯片。
另外同求一款输入电压为正(20V-36v范围内都可以),输出可达1A电流(至少为0.5A)的隔离型电源芯片,一定是要隔离型的。

网友A:
3-36V 进  这个电压范围太宽了,要么降价 至少6V 先得到正的5v或者15V 然后max774 得到负压
隔离的 可以看看DPA423

网友B:
mc34063就差不多,
隔不隔离跟IC关系不大。。。
找不到就外置开关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