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管脚输出可以赋给别的管脚吗

楼主(2013-10-23):
我使用的是dspic33ep256MU810,94管脚是PWM输出,但是我想让72管脚RD0也输出94管脚上的pwm。请问除了用导线把两个管脚相连外,可否通过编程把94管脚的输出移到72管脚上?具体指令是什么?

网友A:
仔细看看管脚重映射。
我看了一下,貌似94脚的PWM是不能重映射的。。

网友B:
这个是不行的,就算重映射也只能在一个脚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