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PCI总线在工控机和智能工业上的应用

楼主(2013-10-23):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想了解一下计算机PCI总线在工控机和智能工业上的具体应用!还想知道PCI板卡的优势!希望能够在大家谈论之下!从中获益!

网友A:
速度快,实时性好,开发方便啊。
可扩展性强,维护方便啊

网友B:
PCI总线有许多优点,比如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中断共享等。
从数据宽度上看,PCI总线有32bit、64bit之分;从总线速度上分,有33MHz、66MHz两种。目前流行的是32bit @ 33MHz,而64bit系统正在普及中。改良的PCI系统,PCI-X,最高可以达到64bit @ 133MHz,这样就可以得到超过1GB/s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C:
PCI是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的缩写,它是目前个人电脑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接口,几乎所有的主板产品上都带有这种插槽。PCI插槽也是主板带有最多数量的插槽类型,在目前流行的台式机主板上,ATX结构的主板一般带有5~6个PCI插槽,而小一点的MATX主板也都带有2~3个PCI插槽,可见其应用的广泛性。

楼主:
这样的的!不知道工控领域里有哪些东西只有PCI能够胜任!

网友D(2013-12-15):
我们工厂里用的比较多,主要是自动化测试机,机器和其它标准测试仪器能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实时性好,开发方便啊。
可扩展性强,维护方便啊

开发方便? 你们公司用PCI总线做哪方面的应用?用的是什么方案?

楼主:
看到过用 PCI + DSP做运动控制卡的不知道还有哪些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方便? 你们公司用PCI总线做哪方面的应用?用的是什么方案?

;P
现在用PCIE和千兆网,USB3.0了
PCI的我们已经快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