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这个电路有没有做错

楼主(2013-10-23):
如图,请问这个电路有那里设计的不合理?是不是这个电路没有带电流保护的?  在此先谢谢各位工程师傅了...

网友A:
木有过流保护
感觉怪怪滴,,,这样接Q2会不会变成“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过流保护
感觉怪怪滴,,,这样接Q2会不会变成“稳压管”。。。

  那我这样改过后是不是就可以有电流保护了呢?谢谢

网友B:
D3 D4方向错误;
Q4的EC极接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 D4方向错误;
Q4的EC极接法错误。

谢谢

网友B:
整流二极管的编号看得不是很清楚,总之是下面2个二极管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