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路电源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3):
想用一个单路的5V 20W的AC/DC电源模块给线路板(大约需要3W)和一个10W的负载供电。线路板常年工作,10W的负载有需要的时候启动,不知道单路电源能否胜任这个工作?

网友A:
足够了,
选质量好点的即可

网友B:
不超过额定范围,够用了,稳定定好没有问题

网友C:
够了,做好散热处理,还要考虑温度啥的。
能加保护的话就加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