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3-10-23):
在利用CAN通信的过程中,通信的数据的传输有的时候是正常的,可是有的时候断电重启后就出现数据的传输延时特别长,导致整个系统工作不正常,因为这样的现象只是会在每次断电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而没有出现过每次在通信过程中突然数据延时,所以感觉也不像是因为虚焊,或者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不过,,,在CANH和CANL之间的电阻太小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现在用的60欧的,之前用过120欧的还是相同的现象

网友A:
每次上电后,不要马上通讯
过段时间在建立通讯,
自己软件设置 看下效果
至少5秒后

网友A:
每次掉电后的波形是否正常呢?
挂CAN分析仪看看数据呢?

网友B:
把波形整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