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可以在子函数中调用中断函数吗?

楼主(2013-10-23):
如题。单片机采用查询方式从串口接收一个字符,不同的字符执行不同的中断。我知道中断是不能主动调用的,只能由系统调用,所以设想是所用的中断设置一个启动标志,单片机接收到不同的字符时将对应的启动标志置1,然后系统调用该中断。请问这样可取吗?或者有什么好的方式?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用的。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的经验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的经验是怎样的?

小心内外兼用,造成函数重入的问题,结果就是当机或者数据破坏。中断内外实在要处理相同的事情,应该用标志来进行临界资源保护,也可以通过标志传递到主循环里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内外兼用,造成函数重入的问题,结果就是当机或者数据破坏。中断内外实在要处理相同的事情,应该用标 ...

小白,老实说你这段话我需要好好去理解。

网友C:
中断是硬件行为,不要去人为调用,可以设定中断标志触发中断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用串口中断负责接收字符。然后再主程序中判断字符,并根据不同的字符调用子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是硬件行为,不要去人为调用,可以设定中断标志触发中断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用途是单片机A从串口接收到字符'a'时发送一段方波,单片机B测量其中一段高定平的宽度在a~b范围内时led闪烁。串口与发送方波都需要用到定时器。
void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TMOD = 0x20;                        //T0 as 8-bit auto reload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TR1 = 1;
}

void initTX()   //方波发送程序初始化
{
//TX=1;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16位计数器
TH0=0x00;
TL0=0x00;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
这样初始化会互相影响吗?反正B的led不闪。后来我用delay函数替换定时器,在proteus中产生了近似的波形,并且仿真中B的led闪,但是实物中B的led仍旧不闪。delay函数是纯粹的子函数,那为什么B的led不闪呢?是不是因为delay和中间的指令导致总延时变化而改变了波形,于是与范围a~b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用串口中断负责接收字符。然后再主程序中判断字符,并根据不同的字符调用子函数 ...

我之前就是按照你说的“用串口中断负责接收字符。然后再主程序中判断字符,并根据不同的字符调用子函数”,对于子函数又涉及到中断的情况,例如子函数测外部脉冲的宽度,这属于中断嵌套了,我尝试过,看不到效果又嫌麻烦,后来把串口接收字符改为查询方式。单片机同一时间只能干一件事,不同指令下任务的跳转用查询方式显得麻烦又呆滞,总觉得中断方式不甚了解、很复杂,纠结啊!

网友C:
这种要求对51MCU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按照你说的“用串口中断负责接收字符。然后再主程序中判断字符,并根据不同的字符调用子函数” ...

接收到字符后,使能相应的中断就行啊。而且定时器也不是只有一个

网友D:
感觉有点系统的样子。
但这么个搞法有个问题,中断A时,B又中断了。
想了下,应该不会,触发中断是查询产生的。

网友E:
越搞越复杂,想多了。。

网友F:
可以调用中断函数。跟普通函数一样处理就行了。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吧,将单片机A的timer0和timer1都初始化好,方波发生器用timer0,初始化时处于关闭状态;串口用timer1做波特率发生器。串口用中断模式,在中断处理中,判断如果收到的字符为'a',则开启timer0。关键是看单片机B检测高电平你是用什么方法处理了。比如将送出的方波信号接外部中断INT0,反向后接INT1,外部中断沿触发。在B中INT1的中服用来开启定时器,INT0的中服用来关闭定时器并检查是否在a~b之间,如果是开始闪烁LED的处理,如果不是清零定时器等待下一个高电平。我觉得LED不闪烁可能是单片机B对电平的检测问题,也可能是LED闪烁程序的问,可以在判断a~b成立后输出个电平试试看。

楼主:
发一个子函数开启中断的测试程序,可用。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sbit start = P2^1;        //用线连至P3.2
BYTE command;
BYTE led = 0xfe;         //用于P1口led的显示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TMOD = 0x20;                        //T0 as 8-bit auto reload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TR1 = 1;
}

void RecvData(void)          //查询方式接收命令
{
while(!RI);
        RI=0;
command =SBUF;
}

void SendData(BYTE 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
while(!TI);
        TI=0;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
void myEXO() interrupt 0 using 1
{
//led = led >>1;         //有可能太快,眼睛看不到效果
//P1 = led;
SendData('&');
EA = 0;
}

void main()
{
IT0 = 0;  //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0
EX0 =1;
//EA = 1;
//start = 0;
InitUart();
while(1)
{
RecvData();
if(command == 'a')
        {
        SendData('a');
        EA = 1;
        }
if(command == 'b')
        {
        SendData('b');
        }
}
}
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按照你说的“用串口中断负责接收字符。然后再主程序中判断字符,并根据不同的字符调用子函数” ...

子函数涉及到中断,但这个时候串口中断函数已经结束了啊,何来的中断嵌套

网友I:
我看糊涂了,单片机A:接收数据,发送方波
单片机B:接收方波,发送方波(LED)。不就是实现这两个功能吗?怎么大家搞那么复杂,还是我的理解有误?

网友J:
你可以中断来调用函数(主程序不调用此函数),而不用函数调用中断

你的目标是协议级的事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中断来调用函数(主程序不调用此函数),而不用函数调用中断

你的目标是协议级的事件驱动

你好,我把程序贴出来了。

/////wireless.h 用法发送一段完整的波形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O口定义
sbit TRX=P2^0;//遥控器信号输出,(数据输出)

//变量定义
uchar TH0_12a=0xfa;
uchar TL0_12a=0xe2;           //12a 宽脉冲         1310 t=1424.4092us  proteus测1.46ms
uchar TH0_4a=0xfe;
uchar TL0_4a=0x3e;           //4a         窄脉冲         450  t=488.28125us  proteus测0.52ms
uchar TH0_124a=0xcb;
uchar TL0_124a=0x12;   //124a 同步头 13550 t=14702.691us proteus测14.75ms

/*void init()
{
TMOD=0x10;        //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1,16位计数器
TH0=0x00;
TL0=0x00;
ET1=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
} */

void time1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F1=1,定时器1溢出产生中断
{
TR0=0; //关定时器
}

void bit_1()        //1                12a低,4a高,12a低,4a高
{
TRX=0;
TH0=TH0_12a;
TL0=TL0_12a;
TR0=1;
while(TR0);                //中断返回时TR0=0
TRX=1;
TH0=TH0_4a;
TL0=TL0_4a;
TR0=1;
while(TR0);

TRX=0;
TH0=TH0_12a;
TL0=TL0_12a;
TR0=1;
while(TR0);                //中断返回时TR0=0
TRX=1;
TH0=TH0_4a;
TL0=TL0_4a;
TR0=1;
while(TR0);
}

void bit_0()        //0                12a高,4a低,12a高,4a低
{
TRX=0;
TH0=TH0_4a;
TL0=TL0_4a;
TR0=1;
while(TR0);
TRX=1;
TH0=TH0_12a;
TL0=TL0_12a;
TR0=1;
while(TR0);

TRX=0;
TH0=TH0_4a;
TL0=TL0_4a;
TR0=1;
while(TR0);
TRX=1;
TH0=TH0_12a;
TL0=TL0_12a;
TR0=1;
while(TR0);
}

void bit_syn()         //同步码  4a低,124a高
{
TRX=0;
TH0=TH0_4a;
TL0=TL0_4a;
TR0=1;
while(TR0);
TRX=1;
TH0=TH0_124a;
TL0=TL0_124a;
TR0=1;
while(TR0);
}

void trans_proc(uchar *mydata,uchar n)
{
uchar i,j,temp,temp_temp;
bit_syn();
for(i=0;i<n;i++)
{
        temp=mydata;
        for(j=0;j<8;j++)
        {
                temp_temp=temp;
                temp_temp &=0x80;
                if(temp_temp==0x80)
                {
                        bit_1();
                }
                else
                {
                        bit_0();
                }
                temp=temp <<1;
        }
}
EA = 0;           //防止不断发送而不能进行函数返回
}

////main.c 先通过串口接收一个字符,如果字符是'a',则发送一段波形
#include "wireles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BYTE command;

////初始化函数将串口的初始和定时器0的初始化合在一起,定时器0与定时器1应该能分别独立工作吧?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TMOD = 0x21;                        //T0 as 8-bit auto reload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TH0 = TL0 = 0x00;
          ET0 = 1;
          TR1 = 1;
}

void RecvData(void)          //查询方式接收命令
{
while(!RI);
        RI=0;
command =SBUF;
}

void SendData(BYTE 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
while(!TI);
        TI=0;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1)
{
RecvData();
if(command == 'a')
        {
        SendData('a');
        EA = 1;///我的理解是此时完全进入到发送波形的过程
        trans_proc(0xd6,1);///EA=0,会让程序发送完一段波形就返回
        }
if(command == 'b')
        {
        SendData('b');
        }
}
}
以上程序运行的结果是,串口能够正常显示字符,但是不能进行无线通信,即另一块单片机收不到数据。不用串口而直接用wireless.h发送时,另一块单片机能够收到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怎么后面的字体都变了。不知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K: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这样会导致函数重入。你触发一次事件,但执行了两次中断程序。除非你分开函数写,但觉得……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这样会导致函数重入。你触发一次事件,但执行了两次中断程序。除非你分开函数写,但觉得 ...

谢谢你的回复。可以详细说说你的建议吗?

网友:
STC应该不可以 但是STM好像可以用事件触发完成你的要求 软件的事件触发

网友L:
再写一个函数与中断一样不就好了么 或者这样 做一个定时器中断的开关  主函数打开定时器开关.定时器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写一个函数与中断一样不就好了么 或者这样 做一个定时器中断的开关  主函数打开定时器开关. ...

谢谢你的回复。简单的中断开关那种我测试过,行得通,现在是我想在串口收到'a'后发送一段波形,波形的脉冲的宽度是用定时器控制的。我尝试波形发送完后给一个完成标志。发送波形的过程应该可以看作是一个子函数吧,只不过其中包含中断,我尝试过发送完波形后关闭所有的中断,但是还是达不到效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简单的中断开关那种我测试过,行得通,现在是我想在串口收到'a'后发送一段波形,波形的脉 ...

如果波形是确定的话直接用延时做不是很好么

网友J:
中断ISR中:
把收到的串口数据写入变量 command = SBUF;

主程序的主循环加入:
switch(command)
{
case 'a':
    break;
case 'b':
    break;
case 'c':
    break;
}
command = 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波形是确定的话直接用延时做不是很好么

是的,我后来用延时产生波形,在proteus中看两种波形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端只能收到定时器的波形数据,而收不到延时的波形数据。没有示波器,我想应该是延时中间的指令占用时间导致波形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后来用延时产生波形,在proteus中看两种波形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端只能收到定时器的波形数据,而 ...

将发送波形作为一个子函数,收到字符'a'就发送一次或几次波形,过程很明了。看不到波形,很纠结。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中断是硬件行为,不要去人为调用,可以设定中断标志触发中断

这位同学正解,中断是硬件行为,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编写中断程序指定当该中断发生时单片机如何去处理相应的事件。

网友N:
中断时硬件内部触发的,也几十说,你设置好中断后,控制要不要启动中断,而不是调用中断函数,中断函数是没法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位同学正解,中断是硬件行为,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编写中断程序指定当该中断发生时单片机如何去处理相应 ...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中断只能由主函数去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中断时硬件内部触发的,也几十说,你设置好中断后,控制要不要启动中断,而不是调用中断函数,中断函数是没 ...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对中断的理解灵活一点了,需要用的话就置位中断标志,不用就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中断只能由主函数去调用。

上面有同学提到STM32,这个我不懂,但是STC是增强型51单片机,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中断事件的发生跟任何函数无关,只能由硬件自动触发,譬如定时器中断,一旦“计数容器”THx、TLx计满溢出,单片机会自动将TFx由0翻转为1状态,并向CPU申请中断,如果在初始化程序中开启了该定时/计数器x的中断,CPU就会响应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所以中断服务程序(函数)不是由哪个函数调用,而是由硬件自动触发,我们写中断服务程序只是相当于做了个“填空题”,充实了中断服务函数的内容而已。这个过程如果是学过汇编的就会很清楚,C51把很多底层的问题屏蔽起来了。
所以,“中断只能由主函数去调用”这句话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面有同学提到STM32,这个我不懂,但是STC是增强型51单片机,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中断事件的发生跟任 ...

谢谢你的回复。很到位,让我对中断的认识又加深了。我记得某书上说过,“中断只能由系统去调用”,我想它指的是,系统做好了中断的初始化,设置了中断标志吧,就如你说的“填空题”,当中断产生时,系统暂时停止当前的任务去做中断任务。

网友O:
调用中断,这样用比较危险吧,可以用标志变量

网友P(2016-09-02):
我想问个也是关于中断韩硕的问题,加入我的中断函数不是在main函数的.c文件中实现的,而是在另外的一个.c文件汇总实现的,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会不会改变的,为什么我这么做的时候,编译时出现链接错误?而且中断函数不能有返回值和形参,使用全局变量的时候也会出现链接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