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上电不工作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3-10-23):
我用的STC12C5202AD,开始还好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单片机上电不工作了,要手动复位后才运行,程序也下不了,我用示波器测试HT7150输出开始有一个瞬间7V的电压后稳定在5V,是不这7V电压的缘故?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7V电压加到MCU上,没把芯片干掉,说明你RP还可以

另外,那个瞬间7V,你LDO后面的稳压电容是多大的,后端的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V电压加到MCU上,没把芯片干掉,说明你RP还可以

另外,那个瞬间7V,你LDO后面的稳压电容是多大的,后端的 ...

用的12V输入  上电后稳压芯片输出一个瞬间的7电压  之后稳定在5V
输出端的电容并接0.1UF  10UF
负载只接了单片机  大概有20MA的灌电流   不知这样描述负载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B:
HT7150后面串一个100R的电阻试试~~~

网友A:
给主控的电源串电阻,不能这么干,这样MCU的VDD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太多不稳定因素了。

这个是LDO的负载调整率的问题,HT的这颗LDO的额定电流好像是30mA吧
你的负载大约是20mA,LDO输出电容上电初期也有个充电的过程,你现在用的10uF,这些东西加起来很容易超过30mA

建议:
1、减小输出电容,10uF改成1uF~4.7uF
2、加大MCU复位时间,如果外部复位加大复位电阻或电容,如果是内部复位则设置响应的复位时间对应的Option
3、给LDO电路加软启动,输入端串入PTC或者保险电阻,实在不达标就换带软启动的LDO

总之,在LDO负载调整率确定的情况下,减小负载的突变,可把过冲降到可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主控的电源串电阻,不能这么干,这样MCU的VDD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太多不稳定因素了。

这个是LDO的 ...

工作后电压还算稳定  就是上电的那一瞬间
现在上电后芯片都不工作了(未加外部复位电路)  手动复位后又正常了  这样芯片还是好的哦
真搞不明白啊  会不会只是内部复位电路坏了

网友C:
找个5V稳压管来保护一下?
替换法,换一个新MCU可否故障重现?

楼主:
MCU之前有换过  还是会出现这种上电不工作的清楚

楼主:
刚开始都是好的  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网友D:
和人一样,每天劳累,总有生病的一天。
换一个LDO吧,不考虑功耗,78L05挺好。
HT7150也不会这么差吧,建议在各种负载下、各种输入电压下,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E:
合泰水货很多哦楼主

网友F:
STC技术服务太差,我今天买新出的STC15F2K60S2,QQ等了6个小时都没应声

恒鼎 9:52:24
您好
  9:52:24
您好,客服当前正忙,请稍候或直接留言,谢谢
  9:52:24
当前有30人正在排队,您可以先简单描述所要咨询的问题,谢谢。

14:28:16
您好,客服当前正忙,请稍候或直接留言,谢谢
当前有30人正在排队,您可以先简单描述所要咨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HT7150这颗IC的优势是高压差,低静态电流,缺点是电流小

楼主:
好多问题啊  好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C技术服务太差,我今天买新出的STC15F2K60S2,QQ等了6个小时都没应声

恒鼎 9:52:24

官网说非实时的,试试留言。:)

楼主:
留言可以的  前天给官方留言问他们为什么上电不工作  手动复位后正常工作
昨天给回了说是内部复位关闭了  让我加个外部复位
内部复位电路还能关闭?   问题是我什么都没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