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驱动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3-10-23):
用ST7MC单片机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电机的转速是否能够达到50000转?无传感器、电压模式,自动换相模式。6步,120°

楼主:
自顶个,求大神~~

网友A:
这款不太熟悉,不过我们公司有两个成熟的案子!是用ST的芯片做的!最大功率是可以做到600V~2KW, 宽电压输入:DC 18V~300V,标配24V  电源
l 大功率驱动:配置600V 2KW IPM 功率模块,
l 典型配置:24V PMSM                带HALL  及1000 线编码器
l HALL  输入、光电编码器输入,反电动势侦测,多种有/无传感器控
    制方式
l 120º方波、180º正弦波控制方式,FOC 矢量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太熟悉,不过我们公司有两个成熟的案子!是用ST的芯片做的!最大功率是可以做到600V~2KW, 宽电压输入 ...

我们不用hall。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式得到过零信号,比较器还ADC,还有电机的极对数,跟用啥片子没太大关系。
6步方波,2对极,ST7MC 最高做到25000转,用内部的comp,再高没试过,因为风机的噪音已经不是一般的差了。

楼主:
CH,DS,ZH。我差不多能调到20000转。再往上转的就比较卡、电机发热。我想的是可能跟过零检测有关系。或者是模拟退磁的时间有关系。

网友B:
我记得ST7MC的内置的硬件电机控制模块有C、D、Z事件,是可以手动修改退磁(D)的模式和时间的,你可以试试,当然前提是你用了它的库,用它的PC端GUI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T7MC的内置的硬件电机控制模块有C、D、Z事件,是可以手动修改退磁(D)的模式和时间的,你可以试试, ...

嗯,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