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负载电容与IC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3-10-23):
(无正文)

网友A:
用多少电容是根据所选的晶振来配的
正规渠道买来的晶振 顺便要份规格书看看其电容是配多少的

网友B:
不能正常起振的概率会增大

网友C:
只要晶振能够稳定可靠振荡,用的那个晶体就是合适的。

网友D:
必须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规范选择外围元件。

网友E:
用多大的电容是根据晶振来选的吧,跟IC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但IC指定了要多大的负载电容。为什么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