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上电程序不工作

楼主(2013-10-23):
调试2天了,程序在调试的时候很正常,然后我选择Programmer里面的program下载程序,断电重新上电PIC不工作。我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驱动LED灯闪烁的程序。所以很容易分辨出程序在不在运行。忘高手赐教。
下面附上我的程序:
__CONFIG(UNPROTECT&CCPRB0&DEBUGDIS&UNPROTECT&UNPROTECT&LVPDIS&BORDIS&MCLREN&PWRTEN&WDTDIS&HS);

__CONFIG(FCMDIS&IESODIS);                                //******宏定义,初始化配置

extern void delay_10ms(void);
extern void delay_1s(void);
extern void delay_3s(void);

void main()
{
    while(1)
    {
        WDTCON = 0b00010110;
        TRISA = 0x00;  //0为输出方向
        PORTA = 0b00000000;
        delay_3s();
        PORTA = 0b00001000;
        delay_1s();
    }
}
2个延时程序就省略了。

楼主:
主要帮我看看配置为,这个我不大懂。感觉这样配置应该可以的。

网友A:
PIC的配置位,就是配置单片机的一些行为特性,比如内部外部时钟选择,是否开BOR复位监控等,没看懂就应该静下心来看数据手册里面配置位的介绍。配置位不正确,单片机是不会跑的。

网友B:
配置字关了 再试 要是还不行 就是狗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CL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