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接法求教

楼主(2013-10-23):
如图接法,单片机的P0口上给出高电平时似乎LED也不发光,为什么,用万用表测得P0对地的电压只有0.64V左右,为什么不是接近3V的高电平?

网友A:
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路过 ,你们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加一个上拉电阻4.7k
2. 检查po口设置,见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 ...

这个上拉电阻是接在P0和基极之间吗?是如何上拉的?请指教

网友C:
1. 原图基极至+3.3V之间
2. 设置推挽时,则应po至基极之间
这是两种口设置分别适用,别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原图基极至+3.3V
2. 设置推挽时,则应po至基极之间
这是两种口设置分别适用,别搞错

谢谢,似乎理解了,还想问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之前的电路P0的输出电压被拉低?是Ibe的电流吗?

看图1,因为没有电阻什么的供电,原来漏极开路!!!

网友D:
基极没串限流电阻,被BE结钳位,所以0.64V

网友E:
接个上拉电阻吧,另外你的LED什么颜色的??

网友E:
发光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极没串限流电阻,被BE结钳位,所以0.64V

哈哈,这两句话拆开看都是对的,合在一起就错了
串电阻限流——没错,Vbe钳制恒定0.64V,也没错
但是,若没有串联电阻限流,0.64V的钳位电压是保持不住的!

网友F:
po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高电平需要外部上拉,p1 p2口内部带上拉,换成这两个口就可以了

网友G:
需要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H:
怎么解决的,公布一下呀,是串了电阻,还是加了上拉..给大家一个结果,相互学习吗

网友H:
加一个大点的上拉,10k就可以了,你试试。既能上拉,又能限流。 试完公布结果哦

网友I:
基级电阻?IO口设置?

网友J:
借宝地问下2个io配置为推挽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接在一起会烧把

十拿九稳

网友K:
建议楼主短接三极管CE脚,如果亮了,再排查是否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L:
PO口一般都需要加个上拉电阻,但是我也搞不清楚是在基极与P0之间,还是P0与供电之间?

网友M:
P0与供电之间上拉 再接基级

网友N:
P0口接10k上拉到5V

网友O:
加一个上拉电阻,或者设置推挽输出方式,这样最好还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P:
P0接个10K左右的上拉,再在P0到B极间串个1K-4K7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Q:
试试这样做

网友R:
按你这样接的话 导通后B-E极压降刚好0.7V左右 所以B极被拉低了
如果用这种驱动方式 还是用PNP的管子比较好

网友S:
LED是什么颜色。。。 是绿色、红光还是蓝光

网友T:
引用 网友F:
po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高电平需要外部上拉,p1 p2口内部带上拉,换成这两个口就可以了
...

:victory:

网友U:
换PNP管灌电流

网友V:
不是B为低电平 才亮吗?

网友W:
三极管基级 钳位着电压呢   在IO口和基级之间串一个百欧的电阻。

网友X:
一般都是串一个电阻,然后加一个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