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的I2C主模式BUSY位始终为1故障求助

楼主(2013-10-23):
这几天调试STM8S105K4芯片的I2C主模式,始终无法调通,最大的问题出在SR3的BUSY为始终为1,以下是我的代码:
#include "iostm8s105k4.h"

uchar unsigned STATE;

int main( void )
{
  uchar unsigned itx = 0;

  CLK_CKDIVR_HSIDIV = 0x00;         // 16M内部RC经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CLK_CKDIVR_CPUDIV = 0x00;

  CLK_PCKENR1 |= 0x01;               // 打开f(MASTER)与外设I2C的连接

  I2C_FREQR |= 0x08; //输入外设时钟频率为8MHz
  I2C_CR1    = 0x00; //禁止I2C外设

  I2C_TRISER = 0x0C;
  I2C_CCRL   = 0x40;
  I2C_CCRH   = 0x00;

  PB_DDR_DDR4 = 0;                // 设置为输入
  PB_CR1_C14 = 0;                 // 设置为开漏
  PB_CR2_C24 = 0;

  PB_DDR_DDR5 = 0;
  PB_CR1_C15 = 0;
  PB_CR2_C25 = 0;

  itx = I2C_SR3;                  //此处itx为0x02,即BUSY位为1
  STATE = itx;

  I2C_CR1   |= 0x01; //开启I2C外设

  I2C_CR2   |= 0x04; //应答使能

  I2C_OARL   = 0xfe;                  //自身地址
  I2C_OARH   = 0x40;

  itx = I2C_SR3;                     //此处itx还是为0x02,即BUSY位为1
  STATE = itx;

  I2C_CR2_SWRST = 1;                // I2C系统复位
  itx = I2C_SR3;                    //此处itx为0x00,但I2C系统在复位
  STATE = itx;
  I2C_CR2_SWRST = 0;                // I2C系统完成复位
  itx = I2C_SR3;                   //此处itx依然为0x02,即BUSY位为1
  STATE = itx;

  while (1)
  {

  }
  return 0;
}

说明:
1、电路中SCL和SDA都有上拉电阻,始终都是高电平,系统尝试过连接过DS1307(其在别的型号芯片的I2C主系统中测试正常)、也尝试过不连任何外设;
2、I2C电路的端口,试过上拉、开漏、输入、输出、高速、普通,还试过放到设置Fmaster前、后的位置,或根本不设置;
3、该段程序在仿真器上BUSY位为0,但一但到机子上就不行了;
4、当忽略掉BUSY位后,无论发出START或STOP,无论设不设ACK,线路上都没有反应;
5、系统使用内部高速时钟产生16MHz;
6、该代码仅为I2C测试代码,其余部分UART、ADC、TIME都能够正常工作;
7、该问题在2个样机上都出现,导致没法进行下去了;
8、该代码在IAR for STM8系统下编译,使用的是ST_Link做为仿真及写入工具,Device选择为:STM8S105K4,其余设置为默认设置;
由于线路BUSY位无法清除,系统就无法工作,有无那位高手能够给点指点!

楼主:
提点建议都可以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楼主:
还是靠自己,问题已经解决,没仔细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