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4520无**常复位问题

楼主(2013-10-23):
这是配置位
__CONFIG(1,IESO_OFF&FCMEN_OFF&HS);// 1.振荡器切换OFF&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OFF&高速模式
__CONFIG(2,BOREN&PWRTEN&WDTDIS&WDTPS32K);// 2.欠压复位ON&上电延时ON&看门狗OFF&看门狗分频数
__CONFIG(3,MCLREN&LPT1OSC_ON&CCP2MX_PORTC&PBADEN_OFF);// 3.mclr用于复位脚&低功耗运行&CCP2输入/输出与RC1复用&复位时PORTB<4:0>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通道
__CONFIG(4,DEBUG_ON&XINST_OFF&LVP_OFF&STVREN_OFF);// 4.使能后台调试器&禁止指令集扩展&禁止单电源ICSP&堆栈溢出不复位
__CONFIG(5,UNPROTECT);//5.代码不保护
__CONFIG(6,UNPROTECT);//6.代码不保护
__CONFIG(7,UNPROTECT);//7.代码不保护

调试遇到神奇的情况
1用的是PICC18编译器,编译没有任何错误,烧录到PIC里经常无法复位,复位成功时程序运行正常
2将程序里某子函数去掉之后,每次都能正常复位,于是检查那个子函数,没发现错误,就是代码量很大,占了整个工程的30%的程序存储空间,代码量也会影响单片机复位的吗?
3能正常复位的时候,调试程序,程序是分两路运行,两路算法一模一样,复制粘贴然后改掉数据的,一路程序运行正常,另一路程序运行不正常,更神奇的是有次接线不小心把地线碰到RB7脚,之后两路程序运行都正常,但是PICkit再也连不上单片机了。
4每次正常复位时,单片机引脚默认高电平,所以正常复位蜂鸣器会有瞬间的一声“滴”,不能正常复位蜂鸣器无响声
5之后再做了一块新的电路板,新的PIC18F4520,结果还是出现了两路输出有一路运行不正常
6用PICkit的烧录软件点MCLR复位和上电复位情况差不多,经常不能复位,有时能复位。

问题:1去掉代码量大的子程序,每次复位都成功,而且工程里的其他程序运行正常,代码量会影响复位吗?
      2配置有影响复位吗?
      3复位电路换了好多个电阻和电容也没能改变复位情况……
有高手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求指点

网友A(2014-01-14):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