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U口向51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板子,有些问题不明白

楼主:
USB转9线串口

使用CH340和MAX232做一个小电路,实现从电脑U口向51单片机下载程序。
上面图的9线串口和3线串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U口的电平是+ -5V  单片机的电平也是+ -5V但是通信协议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通信,所以需要CH340将U口转为串口,然后再用MAX232转换为TTL电平才能通信?
我看51系列的资料手册,我用的是90C版本,没有PSEN和EA引脚,也就是说只能用片内存储器吧。

网友A(2013-10-23):
楼主真有钱,绕那么大的圈,从USB转成串口,又从串口转成TTL.
直接用个usb转ttl的小板不就好了,便宜,电路也简单了许多

网友B:
9芯串口定义:
1 载波检测(DCD)
2 接受数据(RXD)
3 发出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 信号地线(SG)
6 数据准备好(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振铃指示(RI)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只用 2 3 5即可通讯
至于你的问题,340出来 RX tx 直接接单片机的RX TX 即可,不用转232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