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MTR1202-I/PT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10-23):
请问各位大虾,MTR1202-I/PT是什么芯片?度娘都帮不了我,真是悲催

网友A(2014-05-14):
应该是美国微芯公司的产品

网友B:
是Microchip的产品,但是是定制器件。这种定制器件是专门为某些客户开辟的一个型号,例如MTR9833,它其实就是PIC16F726,CF745,CF775就是16C5X。
如果客户和原厂签订了某些协议,你是查不到这颗料的任何资料的。
你还不如把电路图和芯片引脚贴上来,一个一个去对,更实际些。

网友C:
找MICROCHIP代理商问一下就知道了,在MICROCHIP系统里面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