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电磁兼容(EMC)原则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侠
     看混合系统接地中有以下两点疑惑:(源自ADI公司的混合系统接地设计论文)
       1、 电流应返回其本地源,并且要尽可能地紧凑。否则,应构建环路天线。
      问题:若系统中有多个电源,则某个电源的电流可能会回到其他电源。比如正负电源。环形天线大致是什么?在这里大致什么用?看网上资料似乎难以理解。
     2,一个系统应只有一个基准层,因为两个基准会形成一个偶极天线
      问题:这里指的基准层是GND还是?若是这样很多系统都有AGND和DGND。
    网上查天线资料难以理解,跪求大侠简单解释下,以求快速理解。
   十分感谢!

网友A:
东西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措施也不一样

网友B:
我去。。。。这是什么鸟翻译,你先看看原文再说

楼主(点评):
看得是相当的迷糊。

网友B:
"否则,应构建环路天线。"   -----怀疑是“否则,可能会形成环形天线”  (容易耦合干扰)

“一个系统应只有一个基准层,因为两个基准会形成一个偶极天线”    ----这里的基准 就是你认为0V电平的“地”。至于能不能形成“天线”还要看尺寸和形状,一般,只有其长度和空间高频干扰信号的波长可比拟的时候才能够有效耦合空间的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B:
再次吐槽翻译,简直就是糟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