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2程序debug时,能连上/C28xx,连不上/CLA_0

楼主(2013-10-23):
芯片是28035,仿真器是SEED XDS510PLUS。程序在CCS4.2下可以正常debug,昨天换了CCS5.2,debug时没有提示错误,但是如图显示,CLA连不上。网上也搜不到类似问题,请教下大家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帮忙顶

网友B:
CCS5.2,支持XDS510仿真器吗??你连接上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5.2,支持XDS510仿真器吗??你连接上了吗?

好像有人说过不行   这个应该在安装的时候可以看到   如果有此驱动
应该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5.2,支持XDS510仿真器吗??你连接上了吗?

是SEED XDS510plus,我打电话问了客服,说是支持5.0-5.4的所有版本。然后说用不到CLA就暂时不用好了……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SEED XDS510plus,我打电话问了客服,说是支持5.0-5.4的所有版本。然后说用不到CLA就暂时不用好了…… ...

CLA是什么东东?没用过,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A是什么东东?没用过,求教

我也没用过,貌似相当于另外一个核,具体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