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驱动被识别为blackhawk USB 2.0 JTAG解决办法(原创)

楼主(2013-10-23):
     我们按照安装说明和顺序安装了CCS和仿真器驱动之后,插上USB仿真器却被识别为了BLACKHAWK驱动,该怎么解决?
      BLACKHAWK公司的驱动安装成功了,此公司也做TI的仿真器,但是CCS3.3不支持blackhawk的USB驱动!所以连接会出现错误。

     被识别为BLACKHAWK公司的驱动,只要原因是你以前安装过此公司驱动,插上仿真器之后驱动发生冲突!不彻底的这种办法也许
可行,就是如果你插到电脑的后端USB口被识别成为了Blackhawk公司USB驱动,再次将USB插到电脑前端USB口上,可能会被识别正常!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将Blackhawk的USB驱动卸载干净,如上图中驱动,用右击——>卸载的方法是卸载不干净的,具体方法如下:
     1.从C:\WINDOWS\inf下删除oem**.inf和对应的oem**.PNF文件,在很多的oem**.inf文件下,需要打开此文件进行查找看是否包含
有BLACKHAWK字样,如果有就说明是blackhawk公司的文件,需删除对应的.inf和.PNF文件,关于查找BLACKHAWK字样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2.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找到所有BLACKHAWK公司USB的文件,全部删除!简单做法是鼠标点击驱动文件在弹出的信息中
会有Blackhawk详细,我找到的文件为:bh21dr.sys   bh2usb.sys  bh560eth.sys  xds560.sys
    接下来接上仿真器看如果还存在Blackhawk公司的USB驱动出现,就说明步骤1中没有删除所有blackhawk公司的文件。直到弹出仿真器驱动安装提示为止!

楼主:
今天发现  在安装ccsv4或者更高版本时   如果同时选择了安装MSP430
就会默认安装Blackhawk公司的驱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我装了CCS5.2,默认是安装那个驱动,一插原来的仿真器,就被识别成Blackhawk的仿真器了。
后来我卸载了CCS5.2,再次安装时,只选择CCS5.2的C2000,就没有安装驱动了。仿真器也正常了。

网友A:
楼主的办法更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我装了CCS5.2,默认是安装那个驱动,一插原来的仿真器,就被识别成Blackhawk的仿 ...

那可能是你选择了MSP430的安装  里面会自带安装此公司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选择了MSP430的安装  里面会自带安装此公司的驱动

恩,对的!

网友B:
楼主的技术贴都是没话说的 顶!

网友C(2014-03-23):
请教楼上的大牛们,XDS510支持CCS4.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的大牛们,XDS510支持CCS4.2.4

你是怎么注册的呢    如果不是注册为支持XDS100的话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D(2014-09-10):
楼主,虚拟机里没安装过别的驱动,可是还是显示blackhawk usb2.0, 而本机显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虚拟机里没安装过别的驱动,可是还是显示blackhawk usb2.0, 而本机显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

这个具体原因也说不好   建议你按照我的方法处理一下
然后虚拟机里面也应该就没了
虚拟机和本机可能找的路径或USB口不一样

网友E(2015-04-02):
我那里面有300多个  文件夹 也只能一个一个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里面有300多个  文件夹 也只能一个一个翻吗?

不是就这几个吗
bh21dr.sys   bh2usb.sys  bh560eth.sys  xds560.sys

网友F(2015-05-18):
非常感谢,果然换到后端U口就好使了,正常情况真想不到这点

网友G:
是啊,这种情况下就采用完全从头开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果然换到后端U口就好使了,正常情况真想不到这点

恩  我也遇到过    换到后面能用
还是建议你删了blackhawk的驱动

网友H:
经典贴,赞一个

网友I:
这个要删除  还真不容易找啊

网友I:
建议安装CCS时不要安装这个驱动

网友J:
从C:\WINDOWS\inf下删除oem**.inf和对应的oem**.PNF文件,在很多的oem**.inf文件下,需要打开此文件进行查找看是否包含有BLACKHAWK字样,如果有就说明是blackhawk公司的文件,需删除对应的.inf和.PNF文件,关于查找BLACKHAWK字样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J:
这种卸载应用程序的方法很实用的,也有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我装了CCS5.2,默认是安装那个驱动,一插原来的仿真器,就被识别成Blackhawk的仿 ...

这个经验的我参考学习的。

网友L: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找到所有BLACKHAWK公司USB的文件,全部删除!简单做法是鼠标点击驱动文件在弹出的信息中
会有Blackhawk详细,我找到的文件为:bh21dr.sys   bh2usb.sys  bh560eth.sys  xds560.sys
    接下来接上仿真器看如果还存在Blackhawk公司的USB驱动出现,就说明步骤1中没有删除所有blackhawk公司的文件。直到弹出仿真器驱动安装提示为止!
果然很高,这个第一次听说,很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L: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找到所有BLACKHAWK公司USB的文件,全部删除!简单做法是鼠标点击驱动文件在 ...

:lol

网友L:
引用 网友L: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找到所有BLACKHAWK公司USB的文件,全部删除!简单做法是鼠标点击驱动文件在 .你这个是要修改系统啊。

网友M(2015-11-20):
非常感谢,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专门注册了用户向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谢,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专门注册了用户向你感谢。

哈哈  欢迎加入 多交流